[音响] 老花冠车机增加aux求助

楼主(2020-04-23):
老花冠想增加aux,没有头绪。网上搜到lc75010负责切换信号,收音头没有资料。型号86120-YY060

楼主:
请网友帮忙

楼主:
输入信号切换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切换芯片

点了附件,花了35积分,小心陷阱。辛辛苦苦积的几十分一下子花了。心痛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切换到要改装的信道,输入音频信号加电容去碰触切换芯片电路的各个脚。

网友B:
要增加音频信号输入吗?直接从功放芯片位置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切换芯片

下载35M,豪华文件

试试找收音机的AM通道,哪里改比较好用

网友D:
1、最老的花冠,08年前的,只能动主板。
2、次老的花冠,09-12年的,可以在尾线上想办法。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ml#pvareaid=6830287
3、再往后的,已有aux。
4、如果不是板沙,要装车上用,最好就是换个霸道的车机,尺寸合适,接口合适,usb、aux、蓝牙音乐通话都有了。https://club.autohome.com.cn/bbs ... ml#pvareaid=6830290

楼主:
刚查到jrc 2058 4运算放大器负责判断需要切换的信号,磁带接pin12 ,cd接p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增加音频信号输入吗?直接从功放芯片位置好了

大哥这样做等于弃了cd, tape & radio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35M,豪华文件

试试找收音机的AM通道,哪里改比较好用

谢谢大哥支持,我也没骗人的意思,写明是输入信号切换芯片资料的。无论如何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方法,切换到要改装的信道,输入音频信号加电容去碰触切换芯片电路的各个脚。 ...

不失为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最老的花冠,08年前的,只能动主板。
2、次老的花冠,09-12年的,可以在尾线上想办法。https://club.aut ...

大哥,我是04年的,怎么动主板呢?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载35M,豪华文件

试试找收音机的AM通道,哪里改比较好用

大哥,请问am输出在那一脚?

网友:
或者你可以查查收音机模块来改,用3.5接口来控制信道

网友: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
如果是磁带机还不如买个AUX转磁带的。

网友(2021-10-27):
看看有没有好方法!

网友:
用am切换,在高频头引脚找到am切换脚(电压变化大),axu这从fm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