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台湾的网络设备DrayTek Vigor2104B

楼主(2020-04-23):
嘻嘻嘻,就是一个有线路由器,不过里面的东西挺足的

网友:
这是最早一批方案的路由,cpu加交换机,性能还不错。

网友:
居易的路由, 还是不错的,是商业路由,功能相对较少,但很稳定。

网友:
老货集成度不高,所以看起来好像用料很足一样,不过呢贴片网变,和晶振都不错,看电源接口附近有整流桥,那应该是用工频电源变压器的,那可是沉甸甸的一个变压器啊,而且有了它,随便找个直流或者交流电压相同的电源都能用,不用担心电源反正的问题

网友:
似乎板上还预留了打印服务器的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