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手机电池电路板改电容供电是否可行

楼主(2020-04-24):
手机的电池鼓包了,我就拆开了,把电路板拆下来了
发现电路板构造很简单,就是2极 一级插在电池里面,另外一级接电池外面

然后我就想是否可以用一个电容代替电池的锂电池那一部分?

如果可行电容要选多大的 多个电容是否需要并联?
一般就手机电池那么点的空间放电容最好能盖上后盖不影响外观

用尾插再给电容供电

我不想再买个新电池浪费

网友A:
换电容盖后盖基本不能吧,没试过多大的,估计要法拉级别的吧,如果固定那不动使用,可以考虑电池板后接4.2以下电源,不考虑美观外挂18650我就这么干的

网友B:
很小的那种5v圆形法拉电容就行,就是假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盖后盖基本不能吧,没试过多大的,估计要法拉级别的吧,如果固定那不动使用,可以考虑电池板后接4.2 ...

你这方法知道  后盖要打洞 不想改外观和焊接手机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小的那种5v圆形法拉电容就行,就是假的多

钮扣电池

网友C:
电容不行。电容放电电压不稳。
同体积法拉电容,容量顶不住锂电池

网友D:
两极串一个电阻,然后直接插充电线到充电口就可以免电池了。
如果要实现插线就自动开机 要改系统文件然后刷机。
两年前实现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钮扣电池

这样的,体积合适还不会过冲,断电大概还能顶半分钟,就是真假需要靠运气,很多套纽扣电池的,更过分的是还是不可冲电的纽扣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极串一个电阻,然后直接插充电线到充电口就可以免电池了。
如果要实现插线就自动开机 要改系统文件然后刷 ...

老论坛翻过书 那是改行车记录仪或导航仪的  要求不破坏原来结构 在电池做手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不行。电容放电电压不稳。
同体积法拉电容,容量顶不住锂电池

我的意思是用USB供电   电容作电芯 形成一个假电池 做成充电开机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体积合适还不会过冲,断电大概还能顶半分钟,就是真假需要靠运气,很多套纽扣电池的,更过分的是 ...

听说过 所以不敢试水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USB供电   电容作电芯 形成一个假电池 做成充电开机的样子

以前在老款手机上实现过,那个手机支持通过USB口取电开机,但是没有电池的话会不稳定,所以我用保护板+电解电容欺骗了手机系统。
现在的新款手机能不能行得通,楼主可以借鉴借鉴,尝试一下啦

网友:
USB供电能开机唤醒,并打开浏览器网页吗?
如果可以,可以AIDA64做副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在老款手机上实现过,那个手机支持通过USB口取电开机,但是没有电池的话会不稳定,所以我用保护板+电 ...

我的思路就是这样 做个假电池来启动手机了 可我对电容不了解 不知道需要多大的电容才够 或者说需要什么电容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思路就是这样 做个假电池来启动手机了 可我对电容不了解 不知道需要多大的电容才够 或者说需要什么电 ...

淘宝有卖各种法拉电池,方形的也有,长宽高都比锂电池小。

买几个并联串联后,接入电芯位置即可。

现在手机没电池不让启动,主要是处理器峰值功率比较大,一旦超过功率比如5W就会导致重启

网友:
,你要用多大的电容啊,骚年。电动公交车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淘宝有卖各种法拉电池,方形的也有,长宽高都比锂电池小。

买几个并联串联后,接入电芯位置即可。

不懂  要几v?给点实物参考图

网友(2020-07-29):
LZ,我也想这么做,不知道你的成功没有

网友(2021-05-14):
引用 网友D:
两极串一个电阻,然后直接插充电线到充电口就可以免电池了。
如果要实现插线就自动开机 要改系统文件然后刷 ...

串多大的电阻?

网友:
我也一直有这个想法,不知道电容该选多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