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小型台式机,光驱,硬盘,鼠标,键盘,耳机,音箱等

楼主(2020-04-24):
采用简易机箱的小型台式机,机箱有侧板,但没有前面板,有电源开关,复位开关,电源指示灯。有多台,配置类似,欢迎购买!AMD  X245 CPU/4G/250G,性能良好,主板集成显卡,使用三代内存。130元一台,运费25元左右。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保证稳定顺畅运行。

HP 6530S笔记本,采用2代内存,T5670/4G/160G/D刻,电池可以应急。光驱好用。屏幕换过,B壳有更换过的痕迹,因为更换屏幕,B壳边角局部有开裂,不过不影响使用。带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和包。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运行顺畅。价格:230元,运费15元。

大量无线路由器和光纤猫。
3. 多个无线路由器。最便宜的是单天线的无线路由器,150M,只卖5元!是的,就是5元,不带电源。带电源加5元。54M的DLINK DI524也是5元。

4.双天线的,10元。150M,300M
5.三天线的无线路由器,15元。
6.光纤猫,最便宜的光纤猫只要10元!是有线的,不带无线功能。 其他的都带无线功能,光纤猫15-25元不等。保证都是好的。
7.有线路由器,4口的,5元。8口的,10元

联想一体机,赛扬847双核CPU/2G/500G/D刻。性能很好,18.5寸的屏幕,有摄像头,读卡器,但没有无线网卡。价格只要200元。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一切正常,无任何故障。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200元,运费25元。仅一个500G的硬盘就价值70元!

磁动力电竞专用高档游戏鼠标,可定义宏。功能多,外观漂亮,而且特别结实,有的带金属底座,价格在20~15元之间。当成一个普通鼠标使用也没问题,手感很好。

普通名牌鼠标,5元一个,保证好用!

外观很漂亮的SONY笔记本,320元。运费15元。双核E-450/4G/250G/D刻,无任何故障,有HDMI,无线网卡,摄像头,读卡器。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运行顺畅。配件包括电源,鼠标,包。

显卡,15-20元一个,好几个带HDMI口,还有一个静音显卡,GT610,45元,1G显存。GT240,20元。512M
风扇叶子掉了几片的,10元一个。
各种台式机电源,20元一个。好用!小电源,5V,6V,7.5V的,3元-4元一个。HP笔记本电源,3.7A,19V,里面带针的,22元一个。
笔记本串口硬盘,160G:25元。250G: 40元,320G:50元。都带WIN 7系统和常用软件,已经做了WIN 7 64位系统镜像,只要连接上电脑就自动启动解压,自动安装驱动。非常方便。当然你自己做系统也可以。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漫步者音箱,30元一套。还有其他小音箱,10元一个。都是好的。
台式机串口硬盘,250G:20元,320G:25元,500G:50元,1T:100元。都用HDTUNE测试,慢扫全绿。不能保证HDTUNE测试没有一个警告,新盘也很难做到这一点,花这么点钱就想挑到极品成色的就不要联系了。我自己用的硬盘都带两个警告呢,一些警告不代表硬盘有问题。没有测试图,测试一下要几个小时,手机拍摄的照片很快就找不到或者弄不清是哪一个了。
网吧头戴式耳机,10元一个,效果好。
SONY CD-ROM光驱,带CD播放键和跳曲,音量旋钮,耳机插孔。好用!可以自己加装电源后欣赏CD音乐。10元。

长城晶显19寸LED显示器,有缺陷,整体效果很好,vga单接口。带外置电源,电源线,信号线。价格50元,运费15元。
中央有若干小黑斑,但影响也不是很大。如图效果还不错,就是有些黑斑。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小音箱3元一对。

SONY CD光驱,可单独播放CD。10元,带播放,跳曲键和音量旋钮,耳机插孔。

漂亮的机械键盘,25元一个。无任何问题

XBOX 360游戏机, 是好的!开机有画面,但不指导破解没有,也不知道怎么玩。350元包快。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送游戏光盘一张。

楼主:
笔记本硬盘,320G薄盘,60元一个。   250G:50元一个。160G:25元。不讲价。
慢扫全绿

网友:
50口罩62 方正硒

网友:
货真多,想玩又不想花钱......

楼主:
一个坏的,可以凑数的500G 笔记本串口硬盘,希捷,有时能拷贝数据,但经常出错。
10元。研究价。运费自行承担。运费6元
还有个有坏块,但能用的笔记本硬盘,250G,也是10元。前面10%出了问题。可以避开有问题的。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
三核主板,50元。不集成显卡,映泰,大主板,带AMD X3 440 CPU,性能稳定!带挡板,带风扇!运费10元。

------------------------------------------------------------------------------------------------------
多个无线路由器。带电源。15-20元一套。双天线,300M,15元一 套。
3天线,300M,20元一套。
营养猫粮,好吃不贵,5公斤,35元,运费15元。欢迎购买!不尝不知道,一尝忘不掉!

楼主:
外观简陋,但功能并不缺少的台式机,小机箱。前面我用热熔胶粘的复位,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硬盘指示灯。就是没有前置USB口。
配置:AMD X245 CPU/4G/250G,性能良好,主板集成显卡。价格:130元。运费:25元。
安装了WIN 7和常用软件。一切正常。声音很小。
AOC名牌电源,风扇噪声很小,CPU风扇噪声也很小。

-------------------------------------------------------------------

HP笔记本拆下来的COMBO光驱,好用无故障。15元。

楼主:
家用DVD机,20元,30元一台,好用无故障,无遥控器。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运费10元

长城晶显18.5寸LED液晶显示器,整体效果良好,如图屏幕上有若干处小黑斑,但整体效果还是可以的,用还是能用。做个监控或者是装系统,或者偶尔用一下还是可以的。
送一个外置的12伏电源和电源线。本机只有vga单接口。重量很轻。
1366×768。

-----------------------------------------------------------------------------------
HP 6530S双核笔记本。如图好用无故障。价格是220元,运费15元。T5670/4G/160G/COMBO, 带摄像头,读卡器,无线网卡,光驱好用,电池也能用,不过时间很短。14寸屏幕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换过屏幕,外壳有更换的裂痕,不过不影响使用。

电脑型号        惠普 康柏6530s 笔记本电脑  (扫描时间:2020年04月04日)
操作系统        Windows 7 旗舰版 32位 SP1 ( DirectX 11 )

处理器        英特尔 酷睿2 双核 T5670 @ 1.80GHz 笔记本处理器
主板        惠普 30E8 ( ICH9M )
内存        4 GB ( 金士顿 DDR2 800MHz )
主硬盘        富士通 MHZ2160BH G2 ( 160 GB )
显卡        英特尔 GL40/GM45/GM47/GS45 Graphics Controller ( 64 MB / 惠普 )
显示器        友达 AUO4444 ( 14.1 英寸  )
光驱        索尼-NEC Optiarc CDRWDVD CRX890S 康宝
声卡        Analog Devices AD194A @ 英特尔 82801I  高保真音频
网卡        英特尔 WiFi Link 5100 AGN

楼主:
日立台式机串口机械硬盘,1T,有04,C5两个警告,慢扫全绿。通电时间13998小时。使用正常,很健康。
千牛或者旺旺:guoxinping1949
100元,运费10元。
还有个500G的,60元。

楼主:
两个非常漂亮的机械键盘,键盘青轴,键盘可以发光。咔嚓声音非常清脆。Usb口,15元一个。
三天线的tp link886N无线路由器,设置桥接方式超简单,管理方式比较全面,傻瓜式操作,不懂行的人也能轻松设置调节或者分别管理主客两个无线网络。20元一套带电源。
无需插卡,无需定位,买回来马上就可以使用的卫星电视接收机。全国适用。120元。本机只是个接收机。需要自备卫星锅,同轴电缆。
卫星锅需要在窗口或者户外对准南边空旷天空。
市区有高楼也无所谓。
120元。带电源带说明书,带遥控器

网友:
这么多宝贝。~

楼主:
小SD卡,相机上用的。512M,256M,都是10元一张。有的相机只识别小容量卡。
还有2个SONY MEMORY STIK PROE DUO, 1G,256M,分别是10元,5元。
笔记本无线网卡,10元一个

楼主:
电饭锅30元,望远镜30元,有包装,有说明书,只能调整瞳距,没别的可调整。我试验了一下,100米可看清对面妹子胸罩罩杯,500米可看清窗台养的什么花。一公里可看清小区的广告牌。
富士通USB口 DVD刻录机50元。全新,有电源,有数据线。
多个漫步者,京华等品牌低音炮音箱。完全好用无故障的30元一套,有小问题的(比如大喇叭的中心杯戳破了),小音箱的面罩破了,或者有点噪声的,20元一套。
USB口取电的小喇叭,一个喇叭的,2元。2个喇叭立体声的,4元。
移动硬盘盒子,带5A2V的电源和数据线。20元。
很不错的大钱包,可以装手机和很多银行卡。10元。
很漂亮的背包,挎包,男士女士都可以用。10元一个,成色很好。
不锈钢保温瓶,保温效果不是很好。5元。
中学生用的电学试验箱,里面有电阻,滑动变阻器,电流表一对,还有线等。10元剃须刀,多功能,可充电,带充电器,好用无故障。30元
不锈钢餐盘,直径大约15厘米,有8个,总共只要20元。重量1380克(全部)
笔记本散热器,10元
带充电线(TYPE C, 安卓口,苹果)的充电宝,不知道多大容量,保证好用!15元一个。体重秤,好用!带电池。很准确!10元。玻璃的。邮费10元。
SONY 笔记本的电源,老式的,16V, 10元。IBM笔记本电源,老式的,14V,10元

楼主:
保温瓶,保温效果不太好,当成普通水壶也行,不锈钢的。5元。
电学试验箱,中学生学习用的。10元。能看清大胸妹子罩杯的望远镜,30元。

楼主:
保温瓶,不太保温了,当水壶用。5元。
钱包,可以放一个很大的手机,很多银行卡。10元。成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