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懒癌第三期 ESP266+MAX7219制作3线数码管NTP时钟

楼主(2020-04-24):
又是时钟,没办法,别的也不会做。其实已经制作完成3年多了,最近看着打板又便宜了,所以重新做了一个0.56寸的,比之前做的要大一些。

原来使用的是tb上买的max7219数码管模块,便宜,好用,但是偏小,有时候看不清楚。所以这次做个稍微大一些的,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了。

tb上买的这种:

现在的是这样的:

这个是有问题的电路图:

为什么说有问题呢?大侠们一看就明白了,数码管的位置错了。自己第一次画图,也不明白,等焊上的时候才发现数字都错位了。只能改代码解决了。

PCB效果图:

实物图:

每天22:00到6:00是关屏的,亮度是中等,能看清楚。

以下是代码,大家随便用吧。

开机显示wifi连接密码09876543,wifi名字是esp8266-clock。手机连上以后选择一个wifi热点连接后就开始NTP时钟同步,每分钟的第31-35秒显示当前的日期。

#include <ESP8266WiFi.h>
#include <WiFiUdp.h>
#include <NTPClient.h>
#include <LedControl.h>
#include <WiFiManager.h>
#include <ESP8266WebServer.h>
#include <ESP8266mDNS.h>
#include <DNSServer.h>

//#define _DEBUG_
#define _OTA_

#ifdef _OTA_
#include <ArduinoOTA.h>
#endif
const char* HOSTNAME = "esp8266-clock";
WiFiManager wifiManager;
MDNSResponder mdns;
ESP8266WebServer server(80);
const char pass[] = "09876543";       // your network password

WiFiUDP ntpUDP;
NTPClient timeClient(ntpUDP, "cn.ntp.org.cn", 3600 * 8, 60000 * 60);

String displayMessage = "";   //string on the leds
String dpBits = "";   //dots array like "11111111"
String weekDayDots[] = {
                         "00000010",
                         "10000000",
                         "01000000",
                         "00100000",
                         "00010000",
                         "00001000",
                         "00000100",
                         "00000010" };  //sunday is 0
boolean lcLedOn = false;   //if led is on. it's false before init;
LedControl lc = LedControl(2, 0, 1, 1); // For ESP-01: GPIO2-DIN, GPIO0->Clk, TXD->LOAD

time_t prevDisplay = 0; // when the digital clock was displayed
static long previousMillis = 0;

void writeToLog(String log) {
#ifdef _DEBUG_
  Serial.println(log);
#endif
}

/**
* deep sleep in seconds, can not sleep over 1 hour.
*/
void deepSleepInSeconds(float seconds) {
  writeToLog(String("... Sleep for ") + seconds + " seconds");
  delay(seconds * 1000);
}
/**
* deep sleep in miliseconds, can not sleep over 1 hour.
*/
void deepSleepInMiliSeconds(float miliseconds) {
  writeToLog(String("... Sleep for ") + miliseconds + " miliseconds");
  delay(miliseconds);
}

int relocation[8] = {4,5,6,7,0,1,2,3};

void ledSetString(String msg, String dp){
  if (msg.length() < 8){
    msg = msg + "        ";
  }
  for(int i=0; i<8; i++) {
    lc.setChar(0,i,msg.charAt(relocation[i]),(dp.charAt(relocation[i]) == '1'));
  }
}
/**
* display on leds
*/
void sendToLedDisplay() {
  writeToLog("Display is " + displayMessage + " / Dots are " + dpBits);

  if (lcLedOn) {
    ledSetString(displayMessage, dpBits);
  }
}

/**
* display on leds
*/
void sendToLedDisplay(String toDisplay, String toDpBits) {
  if (!displayMessage.equals(toDisplay) || !dpBits.equals(toDpBits)) {
    displayMessage = toDisplay;
    dpBits = toDpBits;
    writeToLog("Display is " + displayMessage + " / Dots are " + dpBits);

    if (lcLedOn) {
      ledSetString(displayMessage, dpBits);
    }
  }
}

void sendToLedDisplayR2L(String toDisplay) {
  String todis = "        " + toDisplay;
  String dis = todis;
  while (dis.length() > 0) {
    dis.remove(0, 1);
    sendToLedDisplay(dis, "00000000");
    delay(200);
  }
}

/**
* turn off leds;
*/
void turnOffLcLed() {
  if (lcLedOn) {
    writeToLog("Turning Off LED...");
    lcLedOn = false;
    lc.shutdown(0, true);  // Enable display
    writeToLog("Turning Off LED Done.");
  }
}

/**
* turn on leds;
*/
void turnOnLcLed() {
  if (lcLedOn == false) {
    writeToLog("-- Turning On LED...");
    lcLedOn = true;
    lc.shutdown(0, false);  // Enable display
    writeToLog("-- Turning On LED Done.");
  }
}

void testLeds() {
  String chars = " _-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for (int j = 0; j < chars.length(); j++) {
    for (int i = 0; i < 8; i++) {
      lc.setChar(0, i, chars.charAt(j), (j % 2 == 0));
    }
    delay(200);
  }
}
/**
* add a zero before the digit when digit is less then 10;
*/
String printDigits(int digits) {
  String r = String(digits);
  if (digits < 10) {
    r = "0" + r;
  }
  return r;
}

/**
* display date time to the leds
*/
void digitalClockDisplay() {
  // digital clock display of the time
  String toDisplay = "";
  String toDpBits = "";
  String delim = "-";
  int second = timeClient.getSeconds();
  if (second > 30 && second <= 35) {
    toDisplay = timeClient.getFormattedDate("");
  } else {
    if (second % 2 == 1) {
      delim = " ";
    }
    toDisplay = printDigits(timeClient.getHours()) + delim + printDigits(timeClient.getMinutes()) + delim
        + printDigits(second);
  }
  toDpBits = weekDayDots[timeClient.getDay()];

  sendToLedDisplay(toDisplay, toDpBits);
}

void handleReset() {
  wifiManager.resetSettings();
}

void handleRoot() {
  server.send(200, "text/html", displayMessage);
}

void handleShow() {
  String s = server.arg("s");
  if (s.length() > 0) {
    sendToLedDisplayR2L(s);
  }
  server.send(200, "text/html", s);
}

void handleNotFound() {
  server.send(404, "text/plain", "404");
}

/**
* init LC 7 digits led
*/
void initLED() {
  writeToLog("Initing LED...");
  turnOnLcLed();
  writeToLog("-- LED Set to low brightness");
  lc.setIntensity(0, 3); // Set brightness level (0 is min, 15 is max)
  writeToLog("-- LED clear display");
  lc.clearDisplay(0);
  writeToLog("-- LED testing");
  //testLeds();
  writeToLog("-- LED clear display");
  lc.clearDisplay(0);
  writeToLog("Initing LED Done.");
  writeToLog("");
}

/**
* init wifi
*/
void initWifi() {

#ifndef _DEBUG_
  wifiManager.setDebugOutput(false);
#endif

  writeToLog("Initing WIFI...");

  WiFi.hostname(HOSTNAME);
  WiFi.setSleepMode(WIFI_LIGHT_SLEEP);
  sendToLedDisplay(pass, "");

  wifiManager.autoConnect(HOSTNAME, pass);
  if (mdns.begin(HOSTNAME, WiFi.localIP())) {
    writeToLog("MDNS responder started");
  }

  writeToLog(
      String("-- IP number assigned by DHCP is ") + WiFi.localIP().toString());
  writeToLog("Initing WIFI Done.");
  writeToLog("");
}

/**
* init ntp settings
*/
void initNtpClient() {
  writeToLog("Initing UDP...");
  timeClient.begin();
  timeClient.update();
}

void initSerial() {
#ifdef _DEBUG_
  Serial.begin(115200);
  while (!Serial) {
    delay(100);
  }
  delay(1000);
  writeToLog("");
  writeToLog("Welcome to NTP Max7219 Clock");
#endif
}

void initWebServer() {
  server.on("/reset", handleReset);
  server.on("/show", handleShow);
  server.on("/", handleRoot);
  server.on("/index.html", handleRoot);
  server.onNotFound(handleNotFound);
  server.begin();
  writeToLog("HTTP server started");
}

void initOTA() {
#ifdef _OTA_
//OTA
  ArduinoOTA.setHostname(HOSTNAME);
  ArduinoOTA.setPort(8266);
  // No authentication by default
  // ArduinoOTA.setPassword((const char *)"irsvr");

  ArduinoOTA.onStart([]() {
    Serial.println("Start");
  });
  ArduinoOTA.onEnd([]() {
    Serial.println("\nEnd");
    ESP.restart();
  });
  ArduinoOTA.onProgress([](unsigned int progress, unsigned int total) {
    Serial.printf("Progress: %u%%\r", (progress / (total / 100)));
  });
  ArduinoOTA.onError([](ota_error_t error) {
    Serial.printf("Error[%u]: ", error);
    if (error == OTA_AUTH_ERROR) Serial.println("Auth Failed");
    else if (error == OTA_BEGIN_ERROR) Serial.println("Begin Failed");
    else if (error == OTA_CONNECT_ERROR) Serial.println("Connect Failed");
    else if (error == OTA_RECEIVE_ERROR) Serial.println("Receive Failed");
    else if (error == OTA_END_ERROR) Serial.println("End Failed");
  });
  ArduinoOTA.begin();
#endif
}
void setup() {
  initSerial();
  initOTA();
  initLED();
  initWifi();
  initWebServer();
  initNtpClient();
}

void loop() {
  previousMillis = millis();
  server.handleClient();

  mdns.update();
#ifdef _OTA_
  ArduinoOTA.handle();
#endif
  timeClient.update();

  if (lcLedOn) {
    digitalClockDisplay();
  }
  // turn off during night;
  if (timeClient.getHours() >= 22 || timeClient.getHours() < 6) {
    sendToLedDisplayR2L("TURNING OFF LEDS. BYE");
    turnOffLcLed();
  } else {
    turnOnLcLed();
  }
}

楼主:
二楼先站上吧

网友A:
我也做过一个,功能还要多很多,还有收音机。ota不如网页升级固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做过一个,功能还要多很多,还有收音机。ota不如网页升级固件好。

厉害厉害!ota升级至少为了方便测试,现在发现功能越简单越好,太复杂了反而不好玩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不过更简单,使用ESPHOME,还可以接入homeassistant,实现跟多功能

网友C(2020-06-12):
再弄个点阵的

更显得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弄个点阵的

更显得高大上~

哈哈哈,我有点阵的。也是max7219的。4位的太小了,有个8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了一个,不过更简单,使用ESPHOME,还可以接入homeassistant,实现跟多功能

我做的那个可以直接连iphone上的家庭,不用装app,直接siri就能开关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