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青轴的结构原理

楼主(2020-04-24):
清晨来一发。看看这个小机械的制作精良

网友:
段落轴的寿命要比线性轴的寿命差一些,线性轴的手感还是不错的。

网友A:
这恐怕是杂牌青轴吧,触点都没有合金,再说楼主能不能整干净再发上来!

网友:
那个白色塑料感觉很容易被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恐怕是杂牌青轴吧,触点都没有合金,再说楼主能不能整干净再发上来!

就是原味才好嘛,有合金的啊

网友:
青茶黑红轴座的动静触片都一样。。只是十字轴不同。。

网友B:
机械键盘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仅仅是为了结构复杂嘛?

网友C:
现在用国产黑轴,等黑轴一坏就考虑换一冲程光轴,就是没有可换弹簧的光轴速度快耐用不需要多段位,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键盘到底好在什么地方?仅仅是为了结构复杂嘛?

如果你爱好机械和电子那么就值得拥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用国产黑轴,等黑轴一坏就考虑换一冲程光轴,就是没有可换弹簧的光轴速度快耐用不需要多段位,寿命长 ...

用过光柚发现有延迟,其他都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过光柚发现有延迟,其他都好

初代光轴没有延迟。LK光轴就有延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初代光轴没有延迟。LK光轴就有延迟了。

那是通病了?
有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