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要diy一台蓝牙适配器需要些什么原件呢

楼主(2020-04-24):
我有台漫步者不带蓝牙功能的2.0音箱,听歌每次都要插在手机上非常不方便,所以现在就想去给它接入蓝牙功能,某宝虽然有成熟的产品解决,但是大多都是有鸡肋的功能的,比如U盘播放或者收音的,加上外观也不好看,所以就想着自己制作一个。所以请教一下要自己制作一个这样的物件需要哪些材料呀?麻烦大家了。

网友:
也有蓝牙接收模块啊

网友:
8元包邮蓝牙模块,爽歪歪

网友:
蓝牙音频接收模块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018&page=1&extra=#pid3996703
这个你看看

网友B:
找最简功能的蓝牙音频接收模块就行了。10元不到。你说的那些U盘播放,收音功能,看来你是找成耳机蓝牙板或是音箱板了。然后因为是裸板,你装到音箱里或是另找个外壳都行。不过看你写的要求,你确定会用电焊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最简功能的蓝牙音频接收模块就行了。10元不到。你说的那些U盘播放,收音功能,看来你是找成耳机蓝牙板或 ...

哈哈,你小看人啦。

网友:
找个蓝牙耳机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C:
蓝牙接收模块焊上3.5插头,做aux输入,是这样操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蓝牙接收模块焊上3.5插头,做aux输入,是这样操作吗

要有电————————,

网友:
你淘宝是不是定制版的,单蓝牙模块要多少有多少,啥叫好看?想外置?有带盒子的,带AUX,只有你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7018&page=1&extra=#pid3996703
这个你看看

这是差分输出,怎么改单端输出?

网友:
闲鱼找找蓝牙板吧,平均一元不到,一般至少要4.0以上的,30元一公斤,或者是12元包邮十个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