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引导,怎么改sn号?

楼主(2020-04-24):
现在已经知道电脑的mac地址了,如何算sn?

网友:
不明所以啊     U盘引导什么啊?   用到SN

网友:
电脑的mac地址和U盘sn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这是洗白吧?

网友:
要用计算工具计算,论坛找找吧,洗白比较简单,不过u盘稳定不

网友:
如果是星际蜗牛的话,启动PE,用DW改方便一些

网友:
记得有个一颗塞尔表格,可以计算。

网友:
这一听就是想黑群洗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