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97年产的夏普微波炉不加热,换了启动电容,争取再战20年!

楼主(2020-04-24):
邻居家启动不加热,拆开发现低压保险烧掉了,换了高压二极管无效,更换电容后又正常工作了。这个微波炉比我家现在的微波炉加热速度更快,内胆也是纯不锈钢的,很多进口原件。

网友:
那时的夏普还叫夏普。。现在的夏普叫垃圾。。

网友:
功率都比你家的大  能不快么。。。

网友:
老货质量就是好

网友:
重点是"邻居"...

网友A:
用了三丧的电容?是不是三丧代工的?
对这种轻触的炉无爱,就花哨功能。家里还是用的旋钮的(人家送的美的,旋钮崩了,3块钱配个旋钮完事)

以前有个不要钱整回来的松下轻触微波炉,触摸电路板2-3年必坏,改成开关按钮后送人了
微波炉一个月都用不了10次,还要待机,还不如机械式的。微波炉就是翻热下冷饭菜汁,做不了什么大菜的,搞这么复杂搞毛。个人认为出勤率很重要。
弱弱的代极个别好奇的坛友问问,邻居漂亮吗?

网友:
赞成楼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了三丧的电容?是不是三丧代工的?
对这种轻触的炉无爱,就花哨功能。家里还是用的旋钮的(人家送的美的 ...

我格兰仕的也是轻触按钮,多年了还正常。

网友:
微波炉有启动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格兰仕的也是轻触按钮,多年了还正常。

只能说格兰仕用的薄膜键盘质量好了
或者有些机器是用静电注入的方式去做按钮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格兰仕用的薄膜键盘质量好了
或者有些机器是用静电注入的方式去做按钮设计的 ...

其实次数也不是很多,大约每年300天每天2次,大约5年=3000次。也不知道啥时会出故障!

网友:
要买日本原装高端夏普的,水蒸气烤箱微波炉3合1。我家里有一台二手的,让我弄坏了。可惜可惜呀。

网友:
老产品质量就是实在

网友:
我家里原先的松下微波炉,94年3400大洋买的,日本大阪产,战斗到2018年,高压二极管击穿,应该能修好的,但考虑到微波管老化,还是淘汰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三丧的电容?是不是三丧代工的?
对这种轻触的炉无爱,就花哨功能。家里还是用的旋钮的(人家送的美的 ...

漂亮、性感、诱惑、妩媚、妖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格兰仕的也是轻触按钮,多年了还正常。

我的格兰仕微波炉用了七年了,触摸按键面板失灵自己淘宝一个换上了。后来又坏了一次0.75A的保险管自己换上就好了。

不过我使用的频率很高,每天用来热饭 做凉拌菜还经常用来加工酥脆的花生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格兰仕微波炉用了七年了,触摸按键面板失灵自己淘宝一个换上了。后来又坏了一次0.75A的保险管自己换 ...

我也一样,几乎每天用,5年了!

网友:
看编号,应该是97年的,当时四千多一台,那时你一月挣多少钱?

网友:
97年就用微波炉的人,不是一般家庭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