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拆个xbox360无线游戏手柄接收模块改到电脑上用

楼主(2020-04-24):
书接上回,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749

上回说到把5Y10C的小主板塞进xbox360的身体里,顺便使用xbox360自带的无线手柄模块也利用上。这次专题说说这个模块的使用过程。

总的来说,如果你的手柄已经和无线接收模块同步过,就不需要单片机;如果你需要和无线手柄同步,就需要一个单片机。

无线接收模块的电压是3.3V

我这里说的是需要单片机的那种。主要参考了国外的一个帖子 http://www.appliedcarbon.org/xboxrf.html

他这里使用了attiny的avr,我没有,趁着手头有stc15f104w,改改用吧。后面附上代码。

直接利用模块上带的开关键当做同步按钮使用,短按关闭所有手柄亮红灯,长按2秒开始同步。

硬件篇:
这个是接收模块的管脚定义:

这是制作好的小板子,放在接收模块背面的:

原理图:

PCB模型

焊接好,把电容放在中间。

放进一个交换机的小盒子里

接上usb线,插电脑上

插电,开机~
这里有一个开机动画的,跟xbox360上是一样一样的,没拍下来。

小盒还没做好,打算开个孔,漏出灯泡。

驱动篇:
微软现在还在提供驱动程序。win7、win10通用。下载地址:
https://www.microsoft.com/access ... troller-for-windows

下载以后需要修改驱动程序。如果是win10,需要关闭驱动签名验证,否则无法安装

打开C:\Program Files\Microsoft Xbox 360 Accessories\Xusb21.inf
将[MSFT.NTx86.6.0], [MSFT.NTamd64.6.0], [MSFT.NTx86], [MSFT.NTamd64]段中的
%XUSB21.DeviceName.Wired%=CC_Install, USB\Vid_045E&Pid_028E
%XUSB21.DeviceName%=CC_Install, USB\Vid_045E&Pid_0719
%XUSB21.DeviceName.Wired%=CC_Install, USB\MS_COMP_XUSB10
%XUSB21.DeviceName%=CC_Install, USB\MS_COMP_XUSB20
%XUSB21.DeviceName.Jump%=CC_Install, USB\Vid_045E&Pid_028F

改为
%XUSB21.DeviceName.Wired%=CC_Install, USB\Vid_045E&Pid_0291
%XUSB21.DeviceName%=CC_Install, USB\Vid_045E&Pid_0291
%XUSB21.DeviceName.Wired%=CC_Install, USB\UNKNOWN
%XUSB21.DeviceName%=CC_Install, USB\UNKNOWN

保存。

插电,开机~

在设备管理器中发现一个无法识别的设备,
1.更新驱动,
2.浏览我的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3.让我从计算机上可用驱动程序列表中选取
4.从磁盘安装
5.浏览C:\Program Files\Microsoft Xbox 360 Accessories\Xusb21.inf
6.选择Xbox 360 Wireless Receiver for Windows

如图:

驱动就装好了。

配对:
长按模块上的开机键,开始旋转
长按手柄上的同步键
ok

单片机程序:
main.c
#include "config.h"
#include "delay.h"

/*************        功能说明        **************
* xbox360 无线手柄接收模块的单片机驱动
* p3.5作为按钮输入,低电平时开始sync,长按2秒同步,短按关闭手柄
* p3.2作为clock
* p3.3作为data
*
******************************************/
/*************        本地常量声明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ey                = P3 ^ 5;                               /* power button repurposed for sync button (pin 5 on the module) */
sbit        data_pin        = P3 ^ 3;                               /* data line (pin 6 on the module) */
sbit        clock_pin        = P3 ^ 2;                               /* clock line (pin 7 on module) */
uchar        A;                                                      /* 1短按,2长按 */
uint        t3;                                                     /*按键去抖动延时计数器 */
bit        bz1, bz2, bz3, bz4, bz5, bz6, bz7;

/*************        本地变量声明        **************/
u8        led_cmd[10] = { 0, 0, 1, 0, 0, 0, 0, 1, 0, 0 };         /* Activates/initialises the LEDs, leaving the center LED lit. */
u8        anim_cmd[10] = { 0, 0, 1, 0, 0, 0, 0, 1, 0, 1 };        /* Makes the startup animation on the ring of light. */
u8        sync_cmd[10] = { 0, 0, 0, 0, 0, 0, 0, 1, 0, 0 };        /* Initiates the sync process. */
u8        off_cmd[10] = { 0, 0, 0, 0, 0, 0, 1, 0, 0, 1 };         /* Turns off all controllers */
u8 FAST_BLINK_ALL[10] = { 0, 0, 1, 1, 0, 1, 0, 0, 0, 1 };  /* Blinks all four red LEDs */
u8 CLEAR_ERROR [10] = { 0,0, 1,1,0,0, 0,0,0,0 }; // Clears any error display (blinking red leds or orange solid)
/*************        本地函数声明        **************/

/*************  外部函数和变量声明 *****************/
void sendData( u8 cmd_do[] )
{
        u8 prev, i;
        prev        = 1;
        i        = 0;
        /* start sending data. */
        data_pin = 0;

        while ( i < 10 )
        {
                while ( prev == clock_pin )
                {
                        ;
                }               /* detects change in clock */
                prev = clock_pin;
                /* should be after downward edge of clock, so send bit of data now */
                data_pin = cmd_do[i];
                while ( prev == clock_pin )
                {
                        ;
                }               /* detects upward edge of clock */
                prev = clock_pin;
                i++;
        }
        data_pin = 1;
}

void initLEDs()
{
        sendData( led_cmd );
        delay_ms( 50 );
        sendData( anim_cmd );
        delay_ms( 50 );
}

void key_sm()                           /*按键扫描函数 放在定时中断里 */
{
        if ( key != 0 )                 /* IO是高电平, */
        {
                bz2        = 0;            /*按键清零 */
                t3        = 0;
                if ( bz3 == 1 )         /* 短按触发标志 */
                {
                        bz3        = 0;
                        A        = 1;    /* 触发一号键的短按 */
                }
        }else
        if ( bz2 == 0 )                 /*按键按下 */
        {
                if ( ++t3 > 40 )
                {
                        bz3 = 1;        /*有效标志 */
                }
                if ( ++t3 > 600 )
                {
                        if ( bz7 == 0 )
                        {
                                bz5        = 0;
                                bz7        = 1;
                        }
                        bz3        = 0;    /*有效标志 */
                        t3        = 0;
                        bz2        = 1;    /*按键置位 */
                        A        = 2;
                }
        }
}

void key_zx()                           /*按键执行程序 */
{
        switch ( A )
        {
        case 1:                         /* 短按键执行程序 */
                A        = 0;
                sendData(off_cmd);        //关闭
                delay_ms(100);
                sendData(FAST_BLINK_ALL);
                delay_1000ms();
delay_1000ms();
                sendData(CLEAR_ERROR);
                delay_ms(100);
                break;
        case 2:                         /*按键长按程序 */
                A        = 0;
                sendData(sync_cmd);        //同步
                delay_ms(100);
                break;
        }
}

void Timer0Init( void )         /* 1微秒@11.0592MHz */
{
        AUXR        |= 0x80;        /*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
        TMOD        &= 0xF0;        /* 设置定时器模式 */
        TL0        = 0xF5;         /* 设置定时初值 */
        TH0        = 0xFF;         /* 设置定时初值 */
        TF0        = 0;            /* 清除TF0标志 */
        TR0        = 1;            /*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 IO配置函数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TH0        = (65536 - 3000) / 256; /* 1ms定时初值 */
        TL0        = (65536 - 3000) % 256;
        key_sm();
}

/******************** 主函数 **************************/
void main( void )
{

   delay_ms(100);
   delay_ms(100);
   delay_ms(100);

   initLEDs();

   delay_ms(100);
   delay_ms(100);
   delay_ms(100);

        TMOD        = 0x01;                 /* 启用定时1 */
        ET0        = 1;
        TR0        = 1;
        TH0        = (65536 - 3000) / 256; /* 1ms定时初值 */
        TL0        = (65536 - 3000) % 256;
        EA        = 1;                    /* 开中断 */
        bz1        = 1;
        while ( 1 )
        {
                key_zx();
        }

}

delay.c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ms)
{
     unsigned int i;
         do{
              i = MAIN_Fosc / 13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ms);
}

void  delay_1000ms(){//@11.0592MHz
        unsigned char i, j, k;

        _nop_();
        _nop_();
        i = 43;
        j = 6;
        k = 203;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附上hex程序

除了小盒还没做好,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帖子

纯属废物利用

网友B:
原装接收器30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装接收器30元包邮

我没找到啊,我看的都是80的。所以我花了50买了一套,我觉得还行

网友C:
疫情期间折腾了一下,但是无法对码,于是手柄一张红票卖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没找到啊,我看的都是80的。所以我花了50买了一套,我觉得还行

额 可能行情变了,我之前买了好几个剪线的接收器,和360一起处理了,就剩一个手柄和一个接收器用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疫情期间折腾了一下,但是无法对码,于是手柄一张红票卖了。。

我的对码成功的,换了三个接收器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 可能行情变了,我之前买了好几个剪线的接收器,和360一起处理了,就剩一个手柄和一个接收器用着

--来 ...

那你赚了,羡慕

网友D:
如果是在对过码的XBOX360上取的接收器,只要接上USB口连接电脑装好驱动就可以用。不过不能再换手柄了,楼主的单片机是用来对过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法精妙

最近又捡起来了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在对过码的XBOX360上取的接收器,只要接上USB口连接电脑装好驱动就可以用。不过不能再换手柄了,楼主 ...

是的,总的来说,如果你的手柄已经和无线接收模块同步过,就不需要单片机;如果你需要和无线手柄同步,就需要一个单片机。单片机用了发出指令

网友:
谢谢分享,软硬兼施

网友F:
请教一下 楼主

收藏有十几年前  声卡 的MIDI 并口15针  创新经典游戏手柄和 微软飞行摇杆,大概是 模拟变量和按键输入的,  但现在这接口早已淘汰了!
  在时下 如何能实现  USB  有线 转接 MIDI 游戏并口 ? 这是空白产品! 万能的X宝 也没有! 和实现 Win7+10的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教一下 楼主

收藏有十几年前  声卡 的MIDI 并口15针  创新经典游戏手柄和 微软飞行摇杆,大 ...

这我也不知道,我家最早的奔腾133上的声卡带这个,可是当时我没有这种手柄,所以也没用过。还是花钱买新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我也不知道,我家最早的奔腾133上的声卡带这个,可是当时我没有这种手柄,所以也没用过。还是花钱买新 ...

唉, 收藏级别的,    买新的就无所谓了。

网友G:
真厉害!动手能力真棒!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厉害!动手能力真棒!

感谢支持~

网友:
玩机高手啊,楼主那些图片啥子软件弄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