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石路由器cs-w1-FE300F如何接USB打印机

楼主(2020-04-24):
有哪位大侠知道,萤石路由器,带USB接口,如何接USB打印机,可以实现无线连接打印?或者刷什么固件可以实现?主芯片有散热片覆盖,不知道是什么型号。BIOS型号25Q128SIG

网友A:
博通的5358B0芯片,与刷机无缘,看自带固件有没有打印服务器,没有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博通的5358B0芯片,与刷机无缘,看自带固件有没有打印服务器,没有就不行

我记得BCM5358有Tomato可刷,不过没关注B0是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通的5358B0芯片,与刷机无缘,看自带固件有没有打印服务器,没有就不行

谢了,还有人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BCM5358有Tomato可刷,不过没关注B0是否可以

谢了,还有人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