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隔了4年后 把一块128g pny的u盘改造成了ssd

楼主(2020-04-24):
新站第2贴,还是朋友的128g pny的usb3.0的u盘,当时听说花了200左右,朋友在使用过程中发现u盘不认盘,而且u盘壳里有东西掉下来,拆开发现flash掉了下来。当时给我,买了块903主控,奈何搞不定。
乘着这次长的假期,在淘宝买了植株板,锡膏,开始了修复之路。
刚开始查询到是镁光n670的芯片,问了咸鱼卖家,用FlashMaster查了,说917主控支持,买了4块917,4元一片,结果回来植好珠,插入电脑,chipgenius查过,发现能识别flash
闪存识别码: 2CA4E53CA905 - Micron(美光) MT29F1T08CUEBB - 4CE/单通道 [MLC-16K] -> 总容量 = 128GB

但是开卡,怎么都不行,然后又跑到一个qq群里去问,别人说这是85l,我也不懂,然后说可以用2246en的ssd盘子开,然后去淘宝买了块创建2246en的板子,重新植株焊接
但是用开卡工具又发现,跳线不行,按照淘宝卖家4个电阻全部跳线,无法识别到4ce,然后拆下,一个一个跳,发现,只接一个居然成功了。

开卡时候,又发现,卡开时,检测发现坏块太多,从128g降到100g,不行。又降到80g,还是不行,最后降到64g,ok,居然通过。最后做成了64g的固态硬盘,上机测试,速度一般。

最后想说,如果全部买配件来做一个ssd的话,真的不划算。

网友:
折腾比较快乐

网友A:
我很好奇flash怎么掉下来的,楼主动手能力非同一般

网友:
Flash怎么会掉下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好奇flash怎么掉下来的,楼主动手能力非同一般

朋友的,不知道,就是掉下来了

网友B:
AL级别的片子只有一半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级别的片子只有一半可以用?

不知道,我也不懂,坏块太多了。

网友:
确实不太合算哈哈

网友C:
做一个直接成本多少钱?不算人工

网友D:
只有一半可用应该是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有一半可用应该是有问题的...

难道开卡工具有问题?我试过几次,开100g,开不了。说坏块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一个直接成本多少钱?不算人工

板子,35,运费6元,焊锡膏,植株班,花了3,4十块。还不包括128g的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级别的片子只有一半可以用?

是开卡软件版本问题,还是跳线问题,还是flash坏卡确实多,只能开一半的卡。

网友:
本坛的就是喜欢拆东西,瞎创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颗粒清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904&extra=page%3D1

好的,我试试。有教程吗,不太懂。

网友:
成本太高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把颗粒清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6904&extra=page%3D1

查了下,清空好像要搞回u盘上才能清空。是不是,这样的话,就太复杂了。好累。

楼主:
是的,我算了下,如果一次成功,和买一块山寨的就相差20,30块左右,还费精力,我们不是搞批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