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充电钻电池的问题

楼主(2020-04-24):
我现用的翠峰18V充电钻,电池不行了,想换个锂电池的电芯,淘宝找了好多,发现特斯拉拆机的 21700电池不错,电池壳平放能装下6节空间,想改造一下,
昨天下午拿可调电源调21V夹上电钻,启动瞬间5A左右电流,平稳运行3-4A电流,带上手套调最大扭矩握紧钻夹头,离合打滑时候有11A电流,
准备改21700电芯6串,特斯拉21700电芯4800MA容量,可能会不足,3C放电,短时间5C放电,放电量不知道够不够。
如果6串不行的话,需要加工下电池壳,改成2并6串的是否可行?
懂行的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要试试看堵转电流多大。

容量型电池肯定是用不住的。

当初我老乡博世12V锂电钻,用波士顿那个5300的电池,不到一周,就出现漏液,堵转电流30A的保护板都动作。

网友:
其实更建议楼主用牧田转接座 直接把转接座固定到翠峰钻上 我就是这么搞得 电池便宜还充电方便 电池有一并五串两并五串三并五串,可选余地比较大,电压也是18V 不建议用21700当电钻电池,毕竟是容量型 大电流放电电池非常容易坏

网友:
老老实实用10C的吧

网友A:
我买的三星20q和25r还有索尼c4都不贵 还是别整容量型了 不好用 其中20q才不到3块钱 测了下容量都在1900-2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三星20q和25r还有索尼c4都不贵 还是别整容量型了 不好用 其中20q才不到3块钱 测了下容量都在1900-200 ...

哪买的那么便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买的那么便宜?

闲鱼 打包35节 90包邮 卖家已经分容分内阻 我测了几个 挺准 就没都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 打包35节 90包邮 卖家已经分容分内阻 我测了几个 挺准 就没都测

电池盒哪弄的?

网友(2021-02-22):
引用 网友A:
闲鱼 打包35节 90包邮 卖家已经分容分内阻 我测了几个 挺准 就没都测

求链接,想弄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