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昂达 VX580 MP4播放器拆机,能否改成小电视?

楼主(2020-04-24):
原装电池怀孕更换后,又怀孕了
这种已经淘汰的播放器能否改成小电视机?

网友:
有av输入的话,可以改个小电视,屏幕分辨率可能会惨不忍睹吧

网友:
机子本身没有AV输入功能,到某宝上买一块驱动板改造一下就行。

网友:
屏太小了,改电视效果不好不划算。。。要买驱动板你得数排线多少脚的。

网友A:
电池不是原装的,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是原装的,鉴定完毕

原装电池已怀孕
换的电池现在也已怀孕

网友:
当年入过VX979,还玩过模拟器来着

网友(2020-06-25):
电池太垃圾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