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电容引发的一个故事——拆修康舒代工的戴尔电源:AC265AM-00

楼主(2020-04-24):
在一堆坏电源里面随手捞了一个电源,是没有5伏的待机电源。应该是辅助电源部分有问题。

拆开后量了一下。发现辅助变压器次极都是短路状态。

也是才下变压器。

测量没有砸间短路的现象。

看一下电源的整体做工吧。

做工还算可以。值得修一下。
经过测量发现是tny280短路了。一个小电阻也短路了。

找了一个280和差不多的电阻。

换上去之后。测量子线有5V的电压。待几天呀,已经有了。
高兴之余按下了测量键。也就是相当于短路了,绿线和黑线。悲催的事情发生了。串在电源里的400瓦吹风机转了起来。从280处徐徐升起了青烟。
思考中……
有辅助电源。整机不能工作。一工作就炸辅助电源的管子。就是辅助电源带不起负载。
以前曾经发过一个帖子。也是修同样的电源。是高压滤波电容容量不够。难道这个也是这样的吗?

果然是高压滤波电容出问题了。

再次拆下来坏的元件。

准备好好的原件。电容容量小了一点。

装上之后的样子。

OK了。

祝坛友们周末我快乐!

楼主:
沙发不留了。这个是原来发的修同样电源的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585932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6356

看来炸管必有原因,一定要找出原因来才能更换元件。
这些都是老师原来教过的。我把它又还给老师了。

网友A:
有台明纬S27-350W改的可调电源。忘了调节电流到最低1A。接895电机瞬间电流7A烧了保险管。换个8A保险管插电不接负载直接炸开。是不是开关管坏了啊?

网友B:
谢谢分享。。。。。大婶什么时候学会海底捞了。。。。。。

网友C:
能详细说明一下这样判断的原因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大婶什么时候学会海底捞了。。。。。。

报告温总。我是从这里捞的呀!

网友:
有个也是康舒代工的戴尔电源,时不时断电,拆开看了好久才发现是个瓷片电容裂开了,换了个容量大几倍的上去,空载了几个小时没问题,吃灰去了

网友:
戴尔电源很多都有那个微动测试按钮。。具体作用不知道。。但应该是测试按钮。。按多久启动多久。。松手断电。。

网友:
这么多电源,是要靠它吃饭么?!

网友:
开关电源高压滤波电容失效,很容易引起炸功率管
猜测因为滤波电容容量降低导致直流高压供电直流变差所致

网友:
好水平,没图纸的话挺难修

网友:
反正我修开关电源容易炸机

网友:
万用表液晶屏侧漏了?

网友:
漏了漏了,电解电容的老毛病

网友D:
修电源看过人家是串灯炮的,你的是电吹风,也一样效果吗?

网友:
问题多多啊,开关的好多种问题

网友:
看的我都有阴影了,还是不敢修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台明纬S27-350W改的可调电源。忘了调节电流到最低1A。接895电机瞬间电流7A烧了保险管。换个8A保险管插电 ...

很有可能,拆开量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详细说明一下这样判断的原因嘛?

大滤波电容失效后,直流电压就脉动成分很大了,在波谷时开关管要全开。另一方面,这个大滤波电容也兼有反峰吸收的功能。所以呢,很容易炸管。当然也要看电路设计了,有些开关管的容量足够的话不容易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电源看过人家是串灯炮的,你的是电吹风,也一样效果吗?

是的,是的,一样的效果。修主动pfc电源的时候,优越性会强一点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