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已经解决】养生壶莫名其妙到了100度不停止。底座维修一波三折。一言....

楼主(2020-04-24):
朋友的小熊养生壶原来的打碎了一个。重新买了一个壶体。在实验烧水时,发现到了100度不停止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而且发现那个139可控硅非常烫的,都把面板烫化了呢?奇怪了。
---------------------------------------------------------------------
我今天彻底弄好了养生壶了。先前故障解决了之后,不小心把壶打碎了。只好又买了一个,花了65元。等了三天收到了,马上测试烧水。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以为是壶底的问题。我就打开底座检查,不小心短路,把KW01L芯片炸了。幸亏之前买了好几个,更换上了。却发现一个电感也鼓了。只好又去我们这里的电子市场买了几个回来。也换上了。换上后,还是点不亮。我就把两个快速恢复二极管也拆下来了。又去电子市场买了2个管子回来。一个是FR107,另外一个是SF28,我赶紧回来把这两个管子更换了。,然后又发现KW01L好像一个管脚有点虚焊了。重新加固了一下。插电可以点亮了。正常了。

我又重新坐上壶烧水,发现到100度是可以的了。说明壶没有问题。

下图右上角的电路是经常出现问题的地方。请特别关注。这样的电路设计实在令人费解。

网友:
从现象看,可控硅击穿导通了,不受控制了。

网友:
可控硅的话就是击穿,以前的是继电器的,粘连了也不停机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我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无图无真相,大大的差评,

网友:
无图无真相呀,什么也看不到

网友A:
养生壶是干什么用的? 也是骗钱的吗

网友:
莫名其妙壶

网友B:
上次在出租房的厨房,用了不同烧水壶的底座,结果把加热管和塑料壳直接烧化了,不知道为何。。。

网友C:
楼主为修这个壶已经发过好几个帖子了吧,先前的故障好像解决了,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
你的求助帖确实有问题,上来就寻求解决方案,既没有宏观结构图,又没有局部细节图,你让高手们如何分析找原因。我也有个所谓的电脑控制触控电热壶,通电有显示但是就是不加热,先前关注过你的帖子想搭车取取经,但印象里你连个完整的底座和水壶底部图都没发过。具体到这次的温控失灵故障,至少得要大家了解你这壶的温控模式吧,不然怎么对症下药?

网友:
控制器已坏,现在进入逻辑混乱状态,嘻嘻,我们一起跳舞吧?我要你背我到GW上去玩

网友:
可控硅变成不可控硅了吧

网友:
温控?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修这个壶已经发过好几个帖子了吧,先前的故障好像解决了,现在又出现了新问题?
你的求助帖确实有问 ...

前辈所言甚对。我今天彻底弄好了养生壶了。先前故障解决了之后,不小心把壶打碎了。只好又买了一个,花了65元。等了三天收到了,马上测试烧水。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以为是壶底的问题。我就打开底座检查,不小心短路,把KW01L芯片炸了。幸亏之前买了好几个,更换上了。却发现一个电感也鼓了。只好又去我们这里的电子市场买了几个回来。也换上了。换上后,还是点不亮。我就把两个快速恢复二极管也拆下来了。又去电子市场买了2个管子回来。一个是FR107,另外一个是SF28,我赶紧回来把这两个管子更换了。,然后又发现KW01L好像一个管脚有点虚焊了。重新加固了一下。插电可以点亮了。正常了。

我又重新坐上壶烧水,发现到100度是可以的了。说明壶没有问题。

感谢您的关注。有问题可以多讨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辈所言甚对。我今天彻底弄好了养生壶了。先前故障解决了之后,不小心把壶打碎了。只好又买了一个,花了 ...

建议你把网上的电路分析也搜集下,以后有人修类似产品,就很大帮助的

网友E:
百把块钱买回来,觉得比之前的开水煲强不到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养生壶是干什么用的? 也是骗钱的吗

其实就是骗钱的呢。是朋友送来的。我自己才不会买这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在出租房的厨房,用了不同烧水壶的底座,结果把加热管和塑料壳直接烧化了,不知道为何。。。 ...

你说的加热管是壶底的那个加热丝?你说的塑料壳是指的底座那个盖子吗?

不同的烧水壶,支持的功率大小不一样的。如果你把一个大功率比如1000瓦的壶坐在支持800瓦的底座上烧水,估计底座里面的可控硅要超级发热,会把塑料壳融化掉的。我这次也是发现正常工作情况下,可控硅也是很热的,烫手的很。幸亏有那个铝合金的散热器。否则准炸了。空间狭小,散热不利啊。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你把网上的电路分析也搜集下,以后有人修类似产品,就很大帮助的

梅花兄,该种电路,网上几乎没有分析的文章。我自己也是想把这个电路,特别是生成5V直流电给单片机的那部分电路弄明白。我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百把块钱买回来,觉得比之前的开水煲强不到哪里

曹兄所言甚对。我只是帮朋友维修,不小心给他把壶打碎了。只好给他补了一个。我是不会买这样的东西的。所谓养生壶,就是分段加热,或者可以定时加热,煮不同的东西,用不同的功率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