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MSATA固态硬盘单独供电,电脑频繁直接断电会不会造成数据丢失?

楼主(2020-04-24):
MSATA固态硬盘单独长期供电,电脑频繁直接断电会不会造成数据丢失?
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应该不会,你试下呗,反正重要数据多备份

网友A:
所以,为什么要频繁掉电?起码写的时候掉电肯定掉数据

网友B:
固态为什么要单独加电?耗电又不高?

网友:
单独长期供电是什么意思?指电脑断电了硬盘也不会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为什么要频繁掉电?起码写的时候掉电肯定掉数据

硬盘录像机改车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为什么要单独加电?耗电又不高?

因为主机要断电,固态不断电,以免数据丢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主机要断电,固态不断电,以免数据丢失

固态断电会丢数据?你认真的?

网友:
敢想敢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态断电会丢数据?你认真的?

重要的不是固态断电,而是录像机突然断电

网友C:
如果固态也断电,丢的是分区表、分配表、固件。(指的是正在写入文件时,读出时相对安全,某些人不要脑补成固态断电会丢失文件,正常人都知道楼主不是指这个问题)
如果固态不断电,丢的是未写完的文件,会产生空头文件(盘上有文件,体积也很大,但是内容是部分空白的,用行车记录都知道有这个事情),不过整体是安全的。
但是固态不断电,很有可能有时候开机不认硬盘,硬盘也需要上电初始化。所以硬盘不需要长期供电,只需要保证不在写入的时候断,只比主机迟一点断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固态也断电,丢的是分区表、分配表、固件。(指的是正在写入文件时,读出时相对安全,某些人不要脑补成 ...

这么说只要给硬盘加个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