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2240 4bga跳线问题

楼主(2020-04-24):
这种单贴8ce 2通道应该怎么跳呢!正常是分两个通道,每通道4ce.之前的双贴板子估计是供电不足,有时能认,有时不能认!换这个板子供电就正常了!但是跳线试了好多组都不行,还是我贴错位置了?

网友:
首先,你这个闪存确定是8ce而且8ce是全好的吧?
如果是8ce全好的,那这个板子是否支持单贴8ce?
现在连ch0的ce都没认全,先别找跳线的原因了,因为ch0的ce是不受跳线控制的。

网友:
1.这个板子不支持单贴8CE
2.04T需要特殊跳线

楼主:
是板子有问题,换了块板子ce认全了,默认开启了mlc模式256g,开卡失败,无固件,如何开成tlc模式呢?是不是哪里需要跳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板子有问题,换了块板子ce认全了,默认开启了mlc模式256g,开卡失败,无固件,如何开成tlc模式呢?是不是 ...

8ce的颗粒,显示成16ce了,肯定也不对啊。
你选的就是B0KB的TLC模式,开卡失败可不是因为无固件。
NOT ISP Mode是无固件的意思吗?

你英文老师的棺材板我快压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8ce的颗粒,显示成16ce了,肯定也不对啊。
你选的就是B0KB的TLC模式,开卡失败可不是因为无固件。
NOT IS ...

哈哈,小白都是这样!这个还是跳线的问题吧

楼主:
这样跳,只能开出120g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跳,只能开出120g

ce布局正确了,指定240G容量开试试

楼主:
以失败告终,把颗粒用3268清了,指定240g开卡成功,磁盘管理格式化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