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联通TS-212P3已到,拆箱安装,创建卷应该创建哪个呢?

楼主(2020-04-24):
去年才知道有NAS这个东西,以后百度云就不打算用了,太慢,还有电脑上得机械硬盘也准备拆掉,太烦,也折腾过一个黑群晖,但是主板配置太老,不太好用。
然后就搜索了一下便宜的NAS,找到了212P3,以前也没接触过,不管好坏了,先算个过渡吧,拿他练练手,上个星期购于淘宝,765元包顺丰。
用两块4T硬盘组了raid1,建了一个3.65T的存储池,然后到创建卷的步骤卡住了,不知道该用哪个了,现在整了两个厚卷也不知道对不对?
各位坛友,现在我的目的就是想整成电脑那样的,两个盘符就行,一个放电影视频啥的,一个放资料,两个厚卷行么?
还有一个问题,只能在datavol1下创建共享文件夹,不能创建普通文件夹么,全都共享?

威联通TS-212P3规格参数

威联通TS-212P3规格参数

网友:
创建1个厚卷就好啦,后期硬盘扩容也方便;你可以设置不同的目录存不同资料。
文件夹当然是共享的了,不然你怎么读取,默认管理员账号可以完全访问,共享文件夹权限可以在控制台里设置。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4682

QNAP威联通TS-453A开箱简拆并安装系统图解(使用汇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428931

网友A:
为什么不买群晖?只是因为价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买群晖?只是因为价格吗?

对,以前弄黑群晖的时候就感觉这玩意的系统不怎么好上手,第一次用这个,先弄个便宜的试试,用个两三年以后再考虑用不用上个4盘的

网友:
也正筹备入手一个入门级的NAS,目前正在观摩学习中

网友B:
我这个机器买了1年已经返厂3次了,最后一次直接给换了主板

网友C:
个人觉得不如低功主板装个thin pc 系统,内网远程桌面,外网TeamViewer。做下载机服务器什么的足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以前弄黑群晖的时候就感觉这玩意的系统不怎么好上手,第一次用这个,先弄个便宜的试试,用个两三年以 ...

其实可以先玩黑裙,上手了再买~~~

网友D:
用nas并不见得比百度云快,因为你要受家里宽带的上传限制,假如没公网IP,远程访问也麻烦,只是保存的东西在自己手里掌握着,安心。
我现在用3455的黑威联通,性能应该比你的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机器买了1年已经返厂3次了,最后一次直接给换了主板

威联通的质量这么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觉得不如低功主板装个thin pc 系统,内网远程桌面,外网TeamViewer。做下载机服务器什么的足够了。 ...

主要是不会啊,黑群晖都懒得折腾了,直接花钱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nas并不见得比百度云快,因为你要受家里宽带的上传限制,假如没公网IP,远程访问也麻烦,只是保存的东西 ...

家里是电信200M,上传20M,有公网IP,远程很简单的就设置好了,试了一下手机流量远程看NAS里的视频,不卡,点开就播放,目前用着还可以

网友:
万由的应该也比较好上手吧

网友:
入门款,先玩下适应,后续要求高了,可以配置黑群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nas并不见得比百度云快,因为你要受家里宽带的上传限制,假如没公网IP,远程访问也麻烦,只是保存的东西 ...

百度云很恶心。上云容易下云难。
而且我自己上传到百度云的视频,在线看,没有买会员的话,只能看标清,不能看高清
有些电视剧,比如我下载的《僵尸道长》,上传到百度云后,再下载,居然说我那个是非法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nas并不见得比百度云快,因为你要受家里宽带的上传限制,假如没公网IP,远程访问也麻烦,只是保存的东西 ...

我的威联通nas,千兆路由(网件的7000),笔记本连接5.8gWiFi,电影拷贝速度大概35M/s,手机照片上传速度大概17M左右,用威联通自带的软件实现外网穿透,外网电脑、手机多数能连上,不过速度就没法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百度云很恶心。上云容易下云难。
而且我自己上传到百度云的视频,在线看,没有买会员的话,只能看标清, ...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说法,也就是上传的影视视频,有可能无法下载罗?改名了能不能下载,比如改成1.rar?

以后上传前改成纯拼音文件名,这样能不能避开这个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