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废旧手机屏幕自制1080P投影仪,效果还可以

楼主(2020-04-24):
1.手机屏幕,背光什么的而特别好拆,除了偏光片
2.手机屏幕HDMI驱动板,主要电脑输入视频信号
3.LED光源+驱动板+废旧笔记本电源
4.菲镜+镜头
5.支架
6.由于光源是40W,没有换偏光片,所有透光不是特别好
考虑过树莓派做盒子可是kodi改不了竖屏,,,,,,,

网友A:
能投多大?看起来比手机屏幕大不了多少啊?差不多的话,还不如直接看屏幕啊

网友B:
整个电视盒子接上

网友C:
从哪里找的驱动板呀?

网友D:
手机屏幕怕是不好找驱动板。机器噪音大不大?

网友E:
65寸的电视才1000多块钱,白天还能看

网友F:
不错,赞一个。你手机屏幕驱动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能投多大?看起来比手机屏幕大不了多少啊?差不多的话,还不如直接看屏幕啊 ...

都投到墙上和冰箱差不多高了,比手机屏幕大好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投到墙上和冰箱差不多高了,比手机屏幕大好多了吧。。。。。

优秀.都能看出来是冰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整个电视盒子接上

因为是竖屏 电视盒子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哪里找的驱动板呀?

自制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屏幕怕是不好找驱动板。机器噪音大不大?

驱动板自己做,风扇还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赞一个。你手机屏幕驱动是怎么解决的?

自己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65寸的电视才1000多块钱,白天还能看

感觉你是来抬杠的

网友H:
我也有两个手机屏,外面康宁大猩猩摔烂了,触摸和屏幕还是很好的,去哪里找接口对应的驱动板?不会是再要我去买一个主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两个手机屏,外面康宁大猩猩摔烂了,触摸和屏幕还是很好的,去哪里找接口对应的驱动板?不会是再要我 ...

需要制定的手机才行,适配时间太长 了

网友:
以前也做过,LCD屏幕和100w的LED灯,但还是太暗,白天看不清,所以还是电视机舒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你是来抬杠的

这效果也能叫可以?我一口盐汽水喷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