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赛欧SRV尾门故障排除

楼主(2020-04-24):
一辆快15年的赛欧SRV,尾门没法打开。该车尾门带中控电机,初估电机有问题。只能从车内把尾门内饰板拆掉,下边有两个T25螺丝位置有点靠下,剩下的塑料扣用力往外撬即可。内饰板拿下,看到中间一根金属推杆,往右下一推,尾门锁开启。中控电机有问题,直接让它“下岗”。为了能更好地从车内开启尾门,干脆在尾门内饰板中部开个直径约47mm的孔,让尾门的锁块推杆可以直接从车内拨动。留个安全后门!上图:

楼主:
补充:该车尾门中控电机拆除后,用车钥匙已能正常开启。

网友A:
一根绳子拴好在隐蔽处可以不破坏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根绳子拴好在隐蔽处可以不破坏外观

弄个橡皮盖,电柜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