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TX电源改装到小机箱

楼主(2020-04-24):
用了十年的电脑换掉了,看着新换的机箱像座黑塔样,跟之前的联想奥运小机箱相比是越看越不爽。于是从角落把旧机箱翻出来,把主板什么又全装进小麻雀,奈何新换的台达VX450电源根本放不下,堆在外面几天,在网上找了几天,买了个SFX电源试了下,螺丝孔位不对,电源线插头不对,勉强也是可以装,但要剪机箱网格,所以就退货了。原装电源网上也有,但是功率200W嫌它不够。昨天去外面加工机器零件,边上是一家不锈钢加工店,突然脑洞大开想做个小异形电源外壳,把台达ATX电源装进去。晚上回家就拆开VX450,各种量数据,最后结论是可行,但由于白天只是粗略地和不锈钢加工的老板聊了聊,不知道对方是否能做好,哪天拿着大小两个电源外壳去上门谈。在这里想问下有这样做过的大神没?求教点经验谢谢!

网友A:
没看明白,做个小盒子装大电源吗?

网友:
我也没看明白

网友B:
你只要上万能的茶包买DC-ATX转换头和笔记本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C:
朋友可以参考我的做法,买个服务器小电源装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45165&extr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上万能的茶包买DC-ATX转换头和笔记本电源就可以了。

我就是买的这种DC-ATX,效率高体积还小巧,发热小也没有风扇噪音。用了这种电源,原来的小机箱就可以上大主板了。

这就是我的机箱内部,卧式小机箱,上的华南金牌大主板,E5-2680 志强处理器(酷冷热管散热去掉风扇,改装了安装卡子),8GX4 DDR3 ECC内存,微星GT730 显卡(去掉原风扇换了个散热)。有一个M.2固态硬盘在显卡银色的散热片下面,一个2T希捷机械硬盘。DC-ATX在硬盘右侧。

安装上驱动器架子。左侧软驱位置装了个USB 3.0前置接口,右侧5寸光驱位装了硬盘抽拉盒,里面是3T日立仓库盘,有开关。平时不用开关关上,用时开关打开,不用时右下角可以退出。
整机机箱内部没有风扇,机箱外有一个12厘米风扇1000转低速运行,静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就是买的这种DC-ATX,效率高体积还小巧,发热小也没有风扇噪音。用了这种电源,原来的小机箱就可以上大 ...

用17X17主板,i3处理器,8G内存,DC-ATX,固态硬盘,显卡都不要了,用个月饼盒子,家里看高清足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17X17主板,i3处理器,8G内存,DC-ATX,固态硬盘,显卡都不要了,用个月饼盒子,家里看高清足矣。 ...

是啊,当机顶盒看高清这配置肯定是没问题了。DC-ATX慢慢会流行起来。
我这是当做主力机在家里用的,不玩新游戏,完全无压力。

楼主:
这段时间工作比较忙,找了两家机加的老板都嫌麻烦不肯做,还好第三家答应我做,但他又不肯用数控激光机帮我做,说做个cad图要个把小时,划不来,起码要80块钱,我说80就80,老板又不肯做了,怕做出来孔位对不上,我再退一步说对不上钱照给。最后还是不愿意,不过他裁好两块板送我,让我自己划好线用角磨机处理好边角与开口再来帮我折板,哎,真是一波几折,慢慢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做个小盒子装大电源吗?

对,就是做个小外壳,装大电源。数据都量好了不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可以参考我的做法,买个服务器小电源装去。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5 ...

嗯,你的帖子之前看了,就是想换大电源。闲鱼有我这个联想的原装电源,200W嫌它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上万能的茶包买DC-ATX转换头和笔记本电源就可以了。

ok,我去看看,谢谢建议

网友:
DC-ATX的确静音,但是有个问题,nas用户很多就是用这个把硬盘整坏了

网友:
这种大改小,我以前做过,利用原来的外壳,用铁皮剪刀修剪。里面的功率管散热片拆出来在机箱底部做个被动散热,高度可以降低很多

网友:
看不懂凑热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只要上万能的茶包买DC-ATX转换头和笔记本电源就可以了。

谢谢,看了你这个去搜了下,没有大功率的,而且还有炸机的,除了内存外无一幸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你这个去搜了下,没有大功率的,而且还有炸机的,除了内存外无一幸免 ...

有大功率的,但还得顺便来个大功率的适配器。

不超过200W,DC是很安全的(别买太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