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RAID0硬盘怎么复制数据

楼主(2020-04-24):
之前在主板上做了raid0,用的是旧盘,现在有一块不太好了,出现警告,要更换一块。
请教各们大佬,数据怎么copy,用ghost全盘复制可以吗?

网友A:
既然是radi,直接换一个插上数据会自动恢复进去的

网友B:
有多余的sata口  在组一组raid0         ghost一下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多余的sata口  在组一组raid0         ghost一下应该可以

组不了,主板自带的,只能一组

网友C:
理论上用GHOST复制是可以的,能不能支持RAID就不知道了
即便GHOST成功了,还得重建RAID才行
RAID其实应该算一种特殊的磁盘分区方法,RAID解列与组合其实就相当于原来的分区表被打乱
RAID 0因为没有备份,所以要换盘可不像RAID 1或RAID 5那么安全
最佳方法就是先备份所有数据,然后在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用GHOST复制是可以的,能不能支持RAID就不知道了
即便GHOST成功了,还得重建RAID才行
RAID其实应该算 ...

谢谢您的指导!
因为用的RAID0,也就没放什么重要数据,只是想了解,能不能直接复制数据后更换。
周未我试试GHOST,再来报告

网友B:
如果还能进原来系统的换 可以ghost全盘镜像  ,换完盘再ghost回去 没啥问题 ,前提 有个大于raid0的备份盘            如果仅仅复制一部分数据  可以进系统复制  。如果进不了原来系统  进pe拷数据看脸吧    raid0 速度不错  安全风险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还能进原来系统的换 可以ghost全盘镜像  ,换完盘再ghost回去 没啥问题 ,前提 有个大于raid0的备份盘  ...

系统可以进,将RAID全盘复制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主要是想知道,对于raid0,有没有单盘更换的简便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系统可以进,将RAID全盘复制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主要是想知道,对于raid0,有没有单盘更换的简便方法

raid0 没坏透的话  当成普通硬盘操作就行  大部分pe都有常见的raid驱动 跟普通硬盘一样操作  ,但是万一坏了一个  raid0 基本没救       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恢复难度也不低。   要想安全还是raid 1   5  10坏一个硬盘 换上同容量 自己会同步数据

楼主:
实践
raid0不能更换单个硬盘,硬盘有变更后,需重组阵列

网友:
raid0是舒服分布到两个硬盘上的没有校验,换单盘就得重建raid  只能进系统拷贝数据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radi,直接换一个插上数据会自动恢复进去的

RAID0是没有数据备份的,因此一个硬盘坏了数据是无法恢复的。。
要能够数据恢复起码RAID1起步

网友:
R0是不能单独复制一个硬盘的数据的,能进系统的话复制全部数据,然后再回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radi,直接换一个插上数据会自动恢复进去的

注意是raid0,不是raid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
因为用的RAID0,也就没放什么重要数据,只是想了解,能不能直接复制数据后更换。
周未我试 ...

注意是复制整个磁盘阵列的数据,备份后,再重做磁盘阵列。再吧数据倒回去。

网友:
很简单呀
楼主
~~~~~~~
①PE系统,复制数据到,另外的硬盘即可
②把坏盘拿出来
③把新盘接入
④PE系统,数据恢复进去

网友:
进PE系统,用GHOST的硬盘对刻功能,可以去百度下方法,新硬盘容量要等于或大于原来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