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制作手机OTG读卡器+HUB

楼主(2020-04-24):
现在的手机OTG应用日益增多。所以做了这款手机OTG-HUB。
OTG-HUB使用1分3模式,版面原因1路未用。
其中1个给读卡器芯片GL823K使用。卡座使用小型翻盖式的。
另外2路通过两个不同方向的TYPEC接口引出。可以外接更多的USB设备,诸如鼠标键盘之类的。

使用LCEDA绘制。

网友A:
可以边使用边充电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边使用边充电不。。。

手机接口同一时刻只支持一种状态,,,充电输入,或者OTG输出。
因为不管是充电还是OTG都是需要数据识别的。不可能2个状态同时存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机接口同一时刻只支持一种状态,,,充电输入,或者OTG输出。
因为不管是充电还是OTG都是需要数据识别 ...

otg状态下,断开手机对读卡器供电,切换到外供电(读卡器),这样是否可行?

网友:
两个输出口都向后是不是要好用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otg状态下,断开手机对读卡器供电,切换到外供电(读卡器),这样是否可行? ...

不行的。跟你说了两个都是需要数据的。充电的时候等待外部充电协议去握手。。OTG的时候是主动去识别外部的USB设备。两个不能同时进行的。

网友:
谢谢分享,才花9.9¥买了两个C口转3.1的OTG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行的。跟你说了两个都是需要数据的。充电的时候等待外部充电协议去握手。。OTG的时候是主动去识别外部 ...

D+D-不动,改供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D+D-不动,改供电啊。

你去试试就明白了。。DD不动有什么用。手机正在往外边输出。数据正连着读卡器。直接连供电又不能释放OTG功能。也不能再读取充电的数据。。。。别瞎想了。要能用早就用了。

说的已经够明白了。。手机就2种状态, OTG方向输出电源,并读取外部USB设备。。。。。。充电时数据等待外部充电协议握手。不会去读取外部USB设备。。
两种状态只能同时存在一种。。。

网友:
看起来是usb2.0的,对于我usb3.0的三星s10+没什么用。
其实c口otg就是把CC线拉低让手机识别自己我是主,而A转C线是把CC线拉高手机就识别为从。

网友:
其实带c口供电的hub或者拓展坞插手机上是可以同时连接多个设备并且充电的,我的s10+试过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去试试就明白了。。DD不动有什么用。手机正在往外边输出。数据正连着读卡器。直接连供电又不能释放 ...

我的意思是USB设备用外供电,只接正负供电,不做协议.

手机D+D-连接otg  USB设备进行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USB设备用外供电,只接正负供电,不做协议.

手机D+D-连接otg  USB设备进行握手. ...

有外部供电就锁死了了只进行手机充电,DD只会等待握手不会去识别外部USB设备。
如果先OTG在供电,因为已经DD识别外部USB并且手机往外输出电压了。所以再外部供电也不会进行充电了。
你去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外部供电就锁死了了只进行手机充电,DD只会等待握手不会去识别外部USB设备。
如果先OTG在供电,因为已经 ...

唉.我由此至终都没说充电这个环节.
我只是说OTG这个功能,不由手机对外USB设备(读卡器)供电,改外置对USB设备(读卡器)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我由此至终都没说充电这个环节.
我只是说OTG这个功能,不由手机对外USB设备(读卡器)供电,改外置对U ...

只要吧外部上下拉之后的电路断开,就可以激活OTG模式。这时候由外部供电给读卡器是可以的。可以减轻手机电池消耗。

网友C:
我试过了,otg---可以不用手机向外设供电,外设用自己的供电,完全可以!
这样可以节省手机那点可怜的电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了,otg---可以不用手机向外设供电,外设用自己的供电,完全可以!
这样可以节省手机那点可怜的电力: ...

是可以啊。但是你不能禁止手机往外输出电压。因为OTG模式开启的时候手机是必须往外输出的。
可以切断给芯片供电以节省手机耗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我由此至终都没说充电这个环节.
我只是说OTG这个功能,不由手机对外USB设备(读卡器)供电,改外置对U ...

理解你 这意思,  就是把OTG 线 里面功能脚接地,  从手机那 只接数据和地线,HUB 另外接电源  +5V 和 共地 给 其它外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外部供电就锁死了了只进行手机充电,DD只会等待握手不会去识别外部USB设备。
如果先OTG在供电,因为已经 ...

我ViVO手机都是先接外部电源,再接手机,然后手机打开OTG,手机可以读取移动硬盘,也可以充电。

网友(2020-08-21):
PCB板 你做的是0.8 还是1MM的。。  看图纸  SL2.1A 晶振27.12M   不是 12M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