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240G的开卡只能开120G怎么办

楼主(2020-04-24):
新手,SM2258XT开240G一直开不了,开120G很顺利,这个是哪个坏了吗?CH2好像有些怪,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毛一样的盘。
补焊ce显示超标的那个颗粒后,ce识别正常了,开卡也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一毛一样的盘。
补焊ce显示超标的那个颗粒后,ce识别正常了,开卡也正常了。 ...

感谢,我也试试,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