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了一个导热硅脂和导热硅胶“混合方案”,这样就可以不攻丝了。

楼主(2020-04-24):
做了一个电子负载,已经实验成功了,不过mos管还没有加散热片,因为没有攻丝工具,所以想用导热胶,又怕导热胶导热性没有硅脂好。
还有就是怕以后管子烧了,导热胶粘的太紧,拿不下来。
还有就是,我把芯片下部打硅脂,一圈用导热胶粘上固定,这种“混合方案”怎么样?
家里有这几种材料,怎么用合适?

网友:
芯片与散热之间存在一枚刀片的距离即可,需要更换时切下来。天目有很多型号胶水。卡夫特也是。卡夫特有带K的胶水,导热系数很高。粘合快,就是价格贵。一只15吧好像。

网友:
拿俩铁片做夹铁,两头螺丝紧固

网友:
以前给路灯换灯珠就是这样搞的,用两年了没问题。路灯原灯珠是30个1w的那种散珠,我给换的一体的,也是30w,但原铝壳螺孔不合适,又不能钻孔(太薄),就这样弄了。

网友:
用胶简单省事,越薄越好。我的铜散热器,用138℃锡膏直接焊接

网友:
直接导热硅胶粘上就是,不能太厚了

网友:
可以混合用,看过某位视频up主这么干过

网友:
灯板如果不大,靠导热硅脂的粘着,也掉不下来的。

网友(2020-07-07):
你试试MOS管的温度会很感人。

网友:
搞这么复杂不如买个攻丝头,有不是很贵

网友:
导热硅胶粘的方便,粘太紧确实难取。楼主这想法可行,毕竟都是导热物质,硅胶少量起固定作用。

网友:
我用导热硅脂和704混合试过,结果就是  不粘了。   然后又全部清理,重新涂上704把50v10A的假负载(5w5Ω做的)重新贴在铁板上

网友:
我路由上的散热片下面是硅脂,周围是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