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vell] NV1120开卡PASS容量不出

楼主(2020-04-24):
有一块88NV1120小马的主控板,原本上的两颗BOKB颗粒,拆了然后焊了片H27Q1T8QEM6R,工具貌似支持?短接插上工具能认盘,开卡PASS后还是只认16M,拔插后不认盘,又要短接才认。
这个工具的“颗粒擦除选项”里面有3个选项,试了下结果一样,有大佬分享一下小马的开卡过程吗?
话说这个工具能不能查看FLASH的情况的?就好像SMI的工具点开看CE表一样?没找到相关的功能按键

网友A:
88NV1120主控开卡步骤 1 必须短接成ROM模式 2 开卡勾选擦除全部 3 去掉擦除全部的勾选 再开一次  意思就是这个玩意要2次开卡才行

网友B:
你丫丫是不是又没有初始化磁盘???

网友C:
这是ROM模式
这是我开出来后的正常模式
在识别硬盘的那一行,点右键,就会弹出这个,但无论是在ROM模式还是正常模式都显示的是0
我有个锐仁 锋M1 120G的坏盘,是用这个工具开出来的。开始也是出现你这种情况,我都以为是把盘给开坏了!放了一段时间,在别的论坛看到有人用这个工具开出来了,忍不住又拿出来试开,结果按默认设置竟然开出来了,高兴地很!看着默认的硬盘名称不舒服,就自己设置了名称,又开了一次,谁知道半路出现提示错误,再一次默认开卡,还是错误提示,心想真是奇了怪了!把工具文件夹删除,再一次解压工具文件压缩包,重新按默认开了一次,这次成功地开出来了!
楼主,再多试几次说不定就开出来了!
我的SSD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丫丫是不是又没有初始化磁盘???

不是啊,直接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ROM模式
这是我开出来后的正常模式
在识别硬盘的那一行,点右键,就会弹出这个,但无论是在ROM模式还是 ...

感谢大佬,我好好研究下

网友D:
我的也一样,,可以pass  但是 退出ROM 就不认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一样,,可以pass  但是 退出ROM 就不认盘了

短接认盘后,记着要把短接去掉再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88NV1120主控开卡步骤 1 必须短接成ROM模式 2 开卡勾选擦除全部 3 去掉擦除全部的勾选 再开一次  意思就是 ...

受教了!看来我能开出来是误打误撞啊!

网友:
这帖子好!解决了我的问题

感谢!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导,开卡成功了

网友:
开卡也没啥用,1120固件问题一大堆....

玩58XT、58H吧

网友E:
是不是要用1053的转接,我用20329老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要用1053的转接,我用20329老是报错

20329没问题能开

网友:
这就是个试用版  很多id 不支持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导,开卡成功了

能不能回忆下详细的步骤,查了下我的颗粒的ID和你的是一样的:AD,3C,19,A3,62,25  可就是死活开不出来,开出来重插又不认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回忆下详细的步骤,查了下我的颗粒的ID和你的是一样的:AD,3C,19,A3,62,25  可就是死活开不出来 ...

62,25后来没弄了贴别的地方去了,贴了61,25,按照上面说的,先勾选开,然后拔插usb,去掉勾选再来一次就开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要用1053的转接,我用20329老是报错

拍照看看flash

网友(2020-05-26):
引用 网友C:
这是ROM模式
这是我开出来后的正常模式
在识别硬盘的那一行,点右键,就会弹出这个,但无论是在ROM模式还是 ...

我的锐仁 锋M1 120G的坏盘,开卡成功后就是不能格式化,用尽许多方法都没有解决,感觉好像写不进去,希望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