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超级飞侠乐迪泡泡枪维修。

楼主(2020-04-24):
小朋友哭着过来,说,他的乐迪爆炸了。。。。。。

他说,要出去旅游,泡温泉。我见他哭的这么伤心,于是乎,帮他维修一下。

正面

背面

泡泡水加注口

故障原因,是可以喷泡泡,但是没有音乐。拆开,可以看到一个很小的泡泡水储存罐,一个马达吹气(黑色部分)。
一个喷嘴!

可以明显看到是喇叭的线断了,这个很麻烦,因为,焊盘掉了。。。。。
于是通过高超的焊接技术,用剩下的一点焊盘固定,再把喇叭铜丝焊接到线上。
这个外科教学式的焊接,真的做的漂亮。手术很完美。音乐有了。

考虑到会跌落,断线,用鼻涕胶枪固定。

打上鼻涕胶

把喷嘴跟马达吹气部件固定,顺便也用胶固定一下,防止漏风。

绝命读师一般的配比,浓缩液加纯净水。

来回震荡一百次。

加注进去。

这个泡泡吹出来,好小。。。。。。

好开心的玩起来了。。。。。。

网友:
吹气的部分是涡轮风扇吗

网友A:
热熔胶容易脱落,用AB胶最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容易脱落,用AB胶最好了

普通AB胶更不好,会腐蚀含铜金属件。。。。

网友:
不来点哥俩好么

楼主:
手头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熔胶容易脱落,用AB胶最好了

木有AB胶。

这类电路固定,简单还是热熔胶好用

网友C:
于是通过高超的焊接技术,用剩下的一点焊盘固定,再把喇叭铜丝焊接到线上。
这个外科教学式的焊接,真的做的漂亮。

网友D:
全自动吹气泡款式。我零几年玩过一种透明外壳山寨版,里面是齿轮增速箱,有一个齿轮设计成单向受力加速,先浸入泡泡水,再快速用力按几下加速涡轮飞轮,然后吹出点气泡,离心发光灯和纽扣电池弹簧等设计在涡轮另一侧,转速快的时候发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于是通过高超的焊接技术,用剩下的一点焊盘固定,再把喇叭铜丝焊接到线上。
这个外科教学式的焊接,真的做 ...

多谢认可。

你可真是知音啊。送你上头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AB胶更不好,会腐蚀含铜金属件。。。。

AB胶,我准备用来固定外壳。这个壳子,两个螺丝柱给摔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自动吹气泡款式。我零几年玩过一种透明外壳山寨版,里面是齿轮增速箱,有一个齿轮设计成单向受力加速,先 ...

那种吹的泡泡大一点。

网友E:
体毛好多啊看来你是猛男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体毛好多啊看来你是猛男

hai,I   an    shi   yi     ge    xiongxingdongwu .

常来玩哦。

网友F:
谢谢分享。。。。。好人好事正能量。。。。。

网友G:
吹泡泡也需要机器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好人好事正能量。。。。。

为CH点赞。弘扬正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吹泡泡也需要机器完成了

德系,能用机械,坚决不用人工。

楼主:
为了人类的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