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古老的诺基亚手机充电器

楼主(2020-04-24):
已经拆开了,还是要摆拍一下
摆拍一下,并不吸引磁铁,不知道为啥,这种带孔的插头总感觉是山寨的,可能是看山寨这样的多了吧。。

可以看到生产周期,另一半壳内,生产周期年月分开更容易识别。
2007年的7月份!印刷的字挺多的电容的牌子一致,查了一下,lelon,立隆电容。最后电路板背面贴片一张图

网友:
雅达版,立隆电容在台系电容里面算好的了。

网友:
铜脚的吗?这个还不错。

网友A:
这个还不算老古董,那种大头的沉甸甸的才差不多算

网友:
这不是最早的,最早是变压器的工频电源。

网友:
插片带孔是美国与日本的规格,事实证明美国与日本的插头带孔与配套的插座可以很好的固定插头不松动

网友:
以前拆过一个类似的,诺基亚AC-6C,外壳相似,USB输出拖一段尾巴

网友:
诺基亚这类充电器里面基本一样,就是代工厂不同,诺基亚充电器的代工厂也真不少。

网友B:
背面用圆点铺锡好奇葩,拆过最少100种类型的东西,第一次见到这种铺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面用圆点铺锡好奇葩,拆过最少100种类型的东西,第一次见到这种铺锡的

同样第一次见

网友:
手头有两个

网友:
质量很好,只是输出电流小一点。

网友:
我也有一个,当年买诺基亚C7带的

网友:
就是变压器差点

网友:
这个已经是后期的开关电源了,我04年买的nokia3100全套都还在,配的电源是线性比较重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不算老古董,那种大头的沉甸甸的才差不多算

3310的充电器是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