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这样连接碳棒牢靠不

楼主(2020-04-24):
碳棒铜编织

网友A:
楼主要电解水,制造氯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电解水,制造氯喹

不一定,还有可能是微波炉变压器改碳阻焊.

网友:
那个铜片似乎没有多大的紧箍力

网友:
专业很牢固了,其实也可以用大号夹子,在夹子口放上铜块,铜块磨出U型槽,这样连接也方便换碳棒

网友:
牢靠不牢靠,看用途

网友:
我用焊钳夹,电焊机正负各一根,调整两根碳棒距离引弧

网友:
用来电阻焊?

网友:
这样接起来很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