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方法为猫提速 以中兴为例说说MTK猫

楼主(2020-04-24):
用过好多MTK方案的光纤猫,感觉中兴是性能最好也最稳定的,友华性能也一般又不支持H.248,座机用不了,贝尔大量下载以后会导致此次开机没打开过的网页打不开,重启才能解决(关于干掉贝尔虚拟机提高性能的事情我在别的帖子说过),华为挂机下载特别容易死(死好几个了),症状就是通电后反复自动重启,可见海思CPU吹的神乎其神,实际体验还不如MTK。桥接党可以直接略过了,桥接只要有千兆口似乎用什么猫都一样。如果没有那些高大上的应用,只是上个网,就用猫自带的5Gwifi,又省地方又省电,用不着花那个冤枉钱买路由器,我现在用的H1s-2是可以300M宽带达标的,30元同城咸鱼入手,这性价比可不是缩水三剑客能比的

默认telnet用户名:root 密码Zte521(可见中兴是有多么自恋)
最后修改好后要保存:
sendcmd 1 DB save

修改DHCP分配的DNS(MTK猫的通病,DNS中继性能低,导致网页打开慢,修改DNS能解决):
sendcmd 1 DB set DHCPSHostCfg 0 DNSServers1 202.96.64.68
sendcmd 1 DB set DHCPSHostCfg 0 DNSServers2 202.96.69.38
sendcmd 1 DB set DHCPSHostCfg 0 DNSServers3 8.8.8.8

去掉CMCC、CU、ChinaNet和设置wifi名称:
sendcmd 1 DB set WLANCfg 0 ESSID 2.4Gwifi名称
sendcmd 1 DB set WLANCfg 0 ESSIDPrefix
sendcmd 1 DB set WLANCfg 4 ESSID 5Gwifi名称
sendcmd 1 DB set WLANCfg 4 ESSIDPrefix

修改网页用户名密码(网上教程几乎都是错误的,表名不正确):
先执行sendcmd 1 DP p DevAuthInfo 查看一下各个用户的编号,把下面的0替换为编号

sendcmd 1 DB set DevAuthInfo 0 User 用户名
sendcmd 1 DB set DevAuthInfo 0 Pass  密码
禁用用户:

sendcmd 1 DB set DevAuthInfo 0 Enable 0

修改Telnet密码:
sendcmd 1 DB set TelnetCfg 0 TS_UPwd 密码

会玩的朋友应该已经总结出语法规律,可以修改其他信息了,如果需要修改标识符可以搜索“中兴 setmac”,用这个命令修改MAC,WAN建立TR069连接但设置错误的远程管理地址,就可以使局端显示TR069在线又不能下发配置了(有些地方TR069不在线会不定期断网)

网友A:
博通的光猫对比下来怎么样?有一台天邑光猫在服役。

网友B:
我试了试,密码不对

网友:
这个属于技术贴,先顶为敬,标记一下,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C:
无线覆盖和稳定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通的光猫对比下来怎么样?有一台天邑光猫在服役。

博通的最垃圾,温度高了必掉线,要改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覆盖和稳定性如何

家里穷,没那么大的房子,两堵墙没问题

网友:
光猫还是用来桥接啊,再怎么弄性能和稳定性都比不上路路由器。反正手里一堆翻车路由,不用也是浪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博通的最垃圾,温度高了必掉线,要改散热

有点意外。印象里博通一直是业内老大,所以另外一台MTK的友华我还特意闲置没用,还有个因素是博通的破解很方便。

网友:
桥接也有性能差异的,

MTK的猫和1456C?这个光膜很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外。印象里博通一直是业内老大,所以另外一台MTK的友华我还特意闲置没用,还有个因素是博通的破解 ...

博通一直被吹捧的很高,但实际体验就因人而异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点意外。印象里博通一直是业内老大,所以另外一台MTK的友华我还特意闲置没用,还有个因素是博通的破解 ...

光猫或不同地区的运营商也有关系。我本来一直用TP GP110 V3.0,很稳定。自家里要求必须有固话后不得不换,试过好几款免费得到的千兆光猫,中兴HG6201T(MTK版)、博通版的TEWA-600AGM和700G,最终700G光衰、延迟等表现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猫或不同地区的运营商也有关系。我本来一直用TP GP110 V3.0,很稳定。自家里要求必须有固话后不得不换 ...

HG6201T(MTK版)好像是烽火的光猫,不是中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试,密码不对

Z是大写,如果还是不对可以导出配置文件看看,网上大把的教程

网友:
我压根就不知道光猫是哪家的,就知道1口是千兆,2口是百兆,安装小哥特意嘱咐路由要插1口,否则无法拨号。

还知道这个光猫不带无线,还知道装好放在沙发后从来没人正眼看之,不停电不重启。

网友:
PT939G 了解一下 4千兆-双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