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请教怎样调整主机风扇的转速,不考虑温度问题

楼主(2020-04-24):
全部的风扇,包括电源的,机箱的,cpu的,我想把所有风扇的转速固定到300或者300以下

我打算改装散热器,所以不用考虑温度问题,电源的我觉得300转也够了

显卡的打算改造散热器,然后用个机箱风扇,显卡风扇拆了显卡还能工作吗

楼主:
串联一个电阻分压可以吗,主板控制风扇转速是通过电压吗,多大的电阻合适

网友A:
如果是4线的,百度搜CPU调速,通过简单的办法就可以降速。
如果是2线的,串个功率电阻,具体的需要测。或者买个调速板。
300的转速太低了吧?

网友B:
电源风扇找12v0.07a的,cpu风扇降低电压到7v,显卡风扇还是找电流小的;再就是加锂基黄油可以降速

网友C:
12伏的风扇可以考虑就在5伏上,转速就自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4线的,百度搜CPU调速,通过简单的办法就可以降速。
如果是2线的,串个功率电阻,具体的需要测。或者 ...

散热器够大,没问题
是不是四针的串电阻也没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风扇找12v0.07a的,cpu风扇降低电压到7v,显卡风扇还是找电流小的;再就是加锂基黄油可以降速 ...

风扇电压可以调啊,我去查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伏的风扇可以考虑就在5伏上,转速就自己下来了。

好主意,谢谢

网友D:
同问:12V直接接5V,大概是多少转,电脑噪声太大了

网友:
在4针CPU风扇的第二根线
其他风扇的正极
可以试着分别串联30、40、50Ω的电阻,我自用的CPU风扇47Ω合适,机箱风扇60Ω的合适

网友:
楼主这么弄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是为了降低噪声,其实不用全部降速,看看你的CPU、显卡、电源风扇有没有自动调速,如果有自动调速,CPU 和显卡是可以自己设置的,电源风扇如果带调速的话转速本来就很低。也就是说只要降低机箱风扇的转速就行了。

另外,提醒下,其实最大的噪音来自于机械硬盘,弄个硬盘减震架比调风扇的效果好的多

网友:
1.换大尺寸风扇,减小噪音
2.12V风扇7V接法,正极接+12负极接+5
3.电阻限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串联一个电阻分压可以吗,主板控制风扇转速是通过电压吗,多大的电阻合适 ...

串电阻叫限流,主板是pwm方式控制,本就是自动速度,如果还是噪音大,只能说风扇太烂,包括电源风扇。要降噪,换好点风扇,最少12cm的,机箱风扇负极接5v,显卡最好不要动,没风扇分分钟死机,高温时间多了,虚焊爆电容。真不要风扇的还不如核显吧

网友:
显卡没风扇是可以工作的,虽然你说不用操心散热,但是我还要说,显卡没了风扇散热死得快

网友:
4线的PWM风扇,安装主板厂商的工具软件就可以手动调速,某些主板还有风扇最低转速限制,要进BIOS调整

网友:
想当年,讨厌笔记本的风扇动不动狂转,就从usb取电,然后串电阻。但是不知道不会算串多大的电阻啊,于是,从1到一百及的电阻都买了一串……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串电阻叫限流,主板是pwm方式控制,本就是自动速度,如果还是噪音大,只能说风扇太烂,包括电源风扇。要 ...

电源风扇噪音太大可否串二极管降压呢,据说每个降压0。7V,不太敢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电源风扇噪音太大可否串二极管降压呢,据说每个降压0。7V,不太敢试。

这有什么不敢的,加一个可能没什么效果,噪音太大说到底还是风扇不太好,也可以试试轴心加点润滑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有什么不敢的,加一个可能没什么效果,噪音太大说到底还是风扇不太好,也可以试试轴心加点润滑油 ...

风速大,不是别的噪音,加过油也一样,吃不准是否设计如此,明天无论如何都要试试,先加三个二极管降到10V,航嘉的200W。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12V直接接5V,大概是多少转,电脑噪声太大了

没有风扇参数鬼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