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46en开海力士H27Q1T8YEB9R报错问题求解

楼主(2020-04-24):
这个一个STRYKER悍将240G固态,2246EN G AA 主控,原装拆开的,共四贴位的,只有两片闪存,是在F1和F9上,需要弄土狗跳线什么的吗?要是弄怎么弄,求大神

网友:
短接再开卡

网友A:
test loop=1以上测试缓存。闪存ID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est loop=1以上测试缓存。闪存ID多少?

大哥,和缓存无关,这个我也遇到过,基本是颗粒挂了,HY有个特殊的坏块区域,smi好像默认会扫描,我的颗粒出现这个问题以后贴转接贴上903(因为我的是316的)勉强F6 F9清空后贴回2246就不提示这个了,但是命不久矣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和缓存无关,这个我也遇到过,基本是颗粒挂了,HY有个特殊的坏块区域,smi好像默认会扫描,我的颗 ...

这也就对照错误代码推测的。可能我没遇到这个问题。到手几个海力士坏盘开卡就过,开完扔那里又掉盘的倒是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也就对照错误代码推测的。可能我没遇到这个问题。到手几个海力士坏盘开卡就过,开完扔那里又掉盘的倒是 ...

前面一个0X22个人感觉没意义,因为除非是纯粹的0X22才是内存问题,一般后面有问题的比如颗粒挂了,主控问题,闪存贴错位置了,缺ce都会先报0X22,主要要看代码0X15,这个retry table这个丫丫不知道是干嘛用的,我的经验是弱鸡HY颗粒就会报错,解决办法是强行清空,但是清空的效果就是我以前说的把癌症病人打失忆了告诉他很健康。。。该死还是会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面一个0X22个人感觉没意义,因为除非是纯粹的0X22才是内存问题,一般后面有问题的比如颗粒挂了,主控问 ...

所以现在碰到海力士都不想碰,除非主控板很有吸引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test loop=1以上测试缓存。闪存ID多少?

这个是ID

网友:
怀疑一片闪存卦。flash management里面选CH0/1/2开卡,测试看能不能过。CE Don't Care。

网友(2023-07-11):
好像跟俺的那个悍将固态硬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