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cus色卡司N4100EVO如何重置 IP地址和管理员密码

楼主(2020-04-24):
Thecus色卡司N4100EVO如何重置 IP地址和管理员密码  大神呀,拆电池无效。

网友:
看一下机器背面是否有RESET复位重置按钮或小孔,一般按住若干秒钟就可以重置到出厂设置、或者按住复位按钮再开机,等带几秒钟松开复位

楼主:
背面没有复位重置。电路板的跳线也没有标记

楼主:
没有呀。尝试短路几个跳线也不行,

网友(2024-04-04):
@林锦庭   搞定了吗,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