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Sprint Layout 6.0 汉化修正版

楼主(2020-04-24):
“英文文本”的字体选项从5.0到6.0都是颠倒的,可能是原汉化作者马虎大意,现在特地更正过来。用到的工具(软件):“eXeScope”.为方便使用,分享的软件为“.zip”后缀名的压缩文件。

/****************************************/
1·“英文文本”的“文本属性”对话框

2·属性

3·JLC(嘉利创)DRC(设计规则检查),方便打样

4·在模板中添加了10x10mm板框,方便打样

网友:
很好啊,谢谢楼主!

这样的帖子应该申精!

网友:
有没有网盘下载啊?

网友:
好心坛友,谢谢

网友:
好心坛友,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软件比较遗憾的是 文本输入不支持中文

网友A:
好象没问题吧!倒过来的原因是程序默认水平镜像罢了。
能改成兼容汉字才NB。

网友B:
自从用上了KiCAD以后,这个软件就去吃灰了,只是在kicad中直接打印的话它是默认居中的,我为了节省纸张就会先画出来,再用layout来打印,就可以一张纸多打印几次了。其实会用这个软件,再转到kicad是真的就很简单了

网友:
上手简单的PCB设计软件,谢谢分享

网友:
没有M币啊啊啊啊啊啊 网盘分享下啊啊

网友:
第一次画pcb用的就是这个,感觉就是效率太低了,适合小制作,后来研究了kicad后就再也没打开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象没问题吧!倒过来的原因是程序默认水平镜像罢了。
能改成兼容汉字才NB。 ...

不是字体颠倒,是选项颠倒,选长体变宽体,选宽体变长体,选细体变粗体,选粗体变细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用上了KiCAD以后,这个软件就去吃灰了,只是在kicad中直接打印的话它是默认居中的,我为了节省纸张就会 ...

看起来不错,元件库丰富,我去试试哈。

网友C(2021-01-22):
35太贵了,楼主你你你

网友:
不会用,,路过顶起!!!

网友:
引用 网友C:
35太贵了,楼主你你你

哈哈,我也是下载后才发现要35MB

楼主:
下次一定改,其实菜单里还有一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