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头、充电线、手机的匹配

楼主(2020-04-24):
直接问几个问题吧:

1、现在能买到的Type-C充电线(不是3A就是5A),头子里面一定都有电阻吗?3A、5A指的是铜芯的粗细,还是识别电阻?

2、要实现快充,充电器+手机双方协商电压电流,那充电线担任什么角色?

3、Type-C 5A 线,用在非华为手机上,会发生什么?

4、如果 不想用快充:普通5V 2A充电器 + Type-C线 + 支持快充的手机,一定能跑出2A吗?(有案例只跑出0.5A?这是手机挑充电器吗?)

5、快充头(A快充协议) + Type-C线 + 快充手机(B快充协议),会发生什么?(比如 乐视QC3.0头+华为手机)

网友:
小朋友,你怎么有这么多问题?

网友:
现在的低压快充,特殊的线都得搭配特殊的手机才有快充,换掉其中一个都没有。
所以想快充原装线,充电头都不能少。

网友A:
在公司做PD快充芯片的产品线,来答一下
1. 都有电阻,根据Type-C规范的规定,3A以下数据线的其中一个CC引脚到VBUS之间有一个电阻(大多用56k)。
Type-C规范还规定,5A线的插头里必须有E-mark芯片,芯片里存储有数据线支持的电流,支持USB2.0还是3.0等信息。
华为5A线不符合Type-C规范,没有芯片,它在两个CC上都了56k电阻。
2. 只是连接作用。
3. 由于不符合规范,所以不能充其它手机也是正常的,部分手机可以充。
4. 不一定,看手机厂商的设定。
5. 华为手机不会握手QC3.0,充电头也不会往上调压,只能5V慢充。

网友B:
普通的A转C线,c口的cc脚必须上拉,否则手机无法识别插进来的是什么(一部分可以无视)相反cc脚下拉就是OT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A转C线,c口的cc脚必须上拉,否则手机无法识别插进来的是什么(一部分可以无视)相反cc脚下拉就是OTG ...

上拉下拉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公司做PD快充芯片的产品线,来答一下
1. 都有电阻,根据Type-C规范的规定,3A以下数据线的其中一个CC引脚 ...

受教,明白了许多。

像绿联等第三方线材,A-C 的5A线不是华为专用吧,那就是一定加了E-Mark芯片。那实际上,充电线一定也参与了协商,否则这芯片何必存在呢?做到手机或充电器里面不就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教,明白了许多。

像绿联等第三方线材,A-C 的5A线不是华为专用吧,那就是一定加了E-Mark芯片。那实际 ...

下图的Type-C规范(在www.usb.org官网可下载)里,标黄的字提到了,标准Type-C可提供3A电流,超过的话要走PD协议,而A口没有CC线,是走不了PD协议的,所以A-C 5A数据线即使加了E-Mark芯片也没有意义(后面会提到原因)。

关于充电线里的芯片,具体工作流程就是:
当标准5A C-C充电线一头插充电器,一头插手机之后,充电器首先会发出一个Discover Identity来检测充电线,如果E-Mark芯片存在,会对这个信号做出回应(这个在下图的PD规范561页有详细介绍,有兴趣可以看下),并发送线缆的信息,充电器根据线缆的额定电流,决定它要给手机提供最大5A还是3A电流,之后手机和充电器的通信过程E-Mark芯片就不会再参与了。A-C数据线没有CC线,也就无法和E-Mark芯片通信。

网友:
这个要从三峡说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在公司做PD快充芯片的产品线,来答一下
1. 都有电阻,根据Type-C规范的规定,3A以下数据线的其中一个CC引脚 ...

我们公司的公头三A的也有E-MAKE,前几天拿了一个用U2测出来的,当然也有五A满Pin的公头,如果是做五根线 的就没有芯片,

网友: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垄断,还是达到参数所需要,还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的公头三A的也有E-MAKE,前几天拿了一个用U2测出来的,当然也有五A满Pin的公头,如果是做五根线  ...

这种A-C线是USB3.0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A-C线是USB3.0的吗

假3.0,只有五个脚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