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为什么改了MAC地址之后就可以拨号了?

楼主(2020-04-24):
我想问下,我改完光猫桥接,路由器不能拨号,但是电脑可以拨号。然后我把路由器的MAC地址自定义了一下可以拨号,可以正常使用了,这是怎么回事?有影响吗?

想知道其中的原理,求大佬解答

网友:
我也在不同客户那里遇到多次这种情况,有些重启光猫就行,有些则必须修改路由MAC,我猜是因为运营商绑定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