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一部8年前的华为手机,顺便问一下电脑内存问题

楼主(2020-04-24):
抽屉翻出一部满目疮痍的华为手机,电信定制机,这种手机只有插入电信卡才可以接入3G网络,移动卡只能打电话发短信。配置是512M RAM+4G内部存储。

手机背面

拆下手机电池,当时手机电池还是可拆卸的铝壳锂电池

请出神器

拆开后盖,里面的主机板用的还是传统的大板,芯片集中在头尾部

微型扬声器和背部天线触点

金属的SIM卡骨架,还有3pin天线触点

2个SIM,还有SD卡座,通过排线连接到主机板上

摄像头,显示排线和触控排线,早期摄像头都不带闪光灯,摄像头感光也垃圾,光线不好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瞎子,而且不支持自动对焦,近距离拍照都是一团胡。而且芯片都封死在屏蔽罩内。

主板反面,空空如也,只有大片铜箔

整机就几十个外围元件,集成度也太高了。板子做工还算过硬,大厂风格,不像山寨机那样元件散乱排布,PCB印有各种乱七八糟的字符。

顺便问一下老掉牙的8I915P主板,插2条2G的内存上去,为什么实际内存只有3.25G?

P.S. 用“主板支持最大内存”的命令查了一下,显示4194304K=4G,为什么BIOS和系统中显示的内存只有3.25G?按理说,应该显示“内存4.00G(3.25G可用)”才对。

网友A:
32位系统最大支持到3.25g,多余部分不会被使用

网友B:
32位系统,只能扔到这些,要用大内存换64位系统

网友:
因为其他的一些东西也要占用地址空间,所以不能全部用于识别内存,具体怎么回事记不清楚了,当年考试的时候操作系统部分学过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位系统最大支持到3.25g,多余部分不会被使用

不是这个原因,BIOS中也显示3.25G,说明与32位系统无关,BIOS不知道你的系统是多少位的。
4G内存在32位系统中应该显示:
内存:4.00G 3.25G可用
而不是直接显示3.25G。

网友:
可能是主板天生不支持那么大内存吧。

网友:
哈哈,915板子好像就不支持你那个大内存,最大4G,但是实际使用达不到这么多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说是4G,但怎么说呢,说是假支持的意思吧,好像是有些早期的上到4G都只让3G

网友:
开始没看文字,光看图片了,看到最后您那个说是bios里面也说3个G就想到您这是不是915的板子,往上翻了翻,果然
哈哈,别想了,就这么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位系统,只能扔到这些,要用大内存换64位系统

这和以前XP只能认3.25G的原理不同,并非是32位系统的原因,看了大神的回答才知道是主板的原因

网友C:
换64位系统。有时候其他地方占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64位系统。有时候其他地方占内存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
部分内存,划分到主板集成显卡用,所以显示可用少点。

网友:
哦哟,这手机,原来奥利奥摄像头那么早就有了

网友D:
这拆机的工具包不错,有链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拆机的工具包不错,有链接么?

数码之家12合1拆机工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码之家12合1拆机工具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

谢谢。

网友:
偶手上也有台3G的MOTO手机还能用

网友:
Y300C,我拆过,质量还行。Y300C是华为电信定制机里面,为数不多的不会出问题的手机,华为其他电信定制机用了几年或多或少有各种问题。

网友:
我们这当年存500送这玩意!

网友:
如果还能使用的话,可以往这部旧手机里存一些音乐,当一个播放器(随身听)用,出去跑步、捡破烂的时候可以拿着用来听歌。

某山寨充电器通电发热,电压越高发热量越大,并且带载能力很差(给手机充电的时候,充着充着就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