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请求各位大佬,关于电脑usb自制8002、8403电路电流声问题

楼主(2020-04-24):
装了个8002 和8403的电路
装好以后可以正常播放,经过两天的摸索,接上手机充电器,喇叭可以正常,且没有杂音。
但是接上电脑的usb就出现电流声,经过查找各种资料和自己的摸索,得到最终结果,电脑usb输出的电压是5v(没问题),但是电流只有500MA,所以8002和8403都会出现电流声。

麻烦各位大佬教一下,怎么处理可以让8002和8403可以正常工作再电流为500ma的电脑usb上面啊?

电源处加了滤波电容也没用,应该确定就是电流不足的问题了。

以前买的usb小音箱就没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忘了说了, 电路图就是官网用的电路图, 电容基本也没变4脚耦合用的4.7k, 5脚连4脚放大电阻用的10k。
电源滤波电容用的470uf的电解电容  ,,23脚接地用的2.2uf的电解电容

网友A:
没图。你意思是0.5A大了,就不行?加个电阻。
是不是干扰?作屏蔽。

网友B:
共地噪声,试试8002用手机充电器供电再接电脑音频有没有噪声。

网友C:
在功放地与电脑地之间用个200欧电阻隔开,功放单独5V供电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你意思是0.5A大了,就不行?加个电阻。
是不是干扰?作屏蔽。

手机充电器没有电流声,,电脑才有,就是500ma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功放地与电脑地之间用个200欧电阻隔开,功放单独5V供电试下

5v单独供电没有问题,
我估计是电压不够, 500ma的电流可能太小了。 不能让8002正常的运行, 就会出现杂音。
但是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共地噪声,试试8002用手机充电器供电再接电脑音频有没有噪声。

可是我用手机充电器,没有一点点噪音,
usb音箱一直用手机充电器来供电好像也不合适啊。
不然usb音箱,就叫手机音箱算了

网友:
要用RC滤波,特别是模拟供电的管脚

网友(2021-10-04):
引用 楼主:
可是我用手机充电器,没有一点点噪音,
usb音箱一直用手机充电器来供电好像也不合适啊。
不然usb音箱,就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18180&page=1

PAM8403是一款性能良好、外围电路简单、性价比高的小功率D类音频功放。从某宝购入的PAM8403小功放板,用于放大电脑音频。用电脑USB口供电,一直都有烦人的杂音,电脑无音频输出时更明显,连浏览网页拨动鼠标滚轮都有干扰噪音,但用外部5V电源供电就正常。
    看了PAM8403的应用电路图,估计可能是电源地和模拟地没有分开引起的。于是将电路板做了小更改,切断电源地与模拟地的连接,问题就解决了。所用过程比较简单,步骤如下:
    1.先找出电源地和模拟地的连接点。一个是电源地输入点的过孔,另一个在PAM8403的15脚旁的过孔。
    2.在反面用小钻头将找出的金属化孔边缘刮掉,断开过孔与背面模拟地的连接。
    3.在正面用导线将PM8403的2、15脚相连。
    4.电源地引线在电路板正面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