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一个金士顿读卡器

楼主(2020-04-24):
京东自营买的,应该不会是假的,可是这牛屎是认真的吗?

网友A:
不用牛屎放不进去,这读卡器我买过,质量特别差,当U盘用基本两个月换新一次吧,前面触点特别容易磨平

网友:
这个读卡器除了小没什么优点,性能和耐用性都很差

网友:
金士顿早就臭了,现在起步闪迪,或者几大原厂

网友:
小型化的读卡器,放不进硬封芯片的。。。
还有,楼主ID不错

网友:
金士顿的这种质量不行,很容易坏。

网友(2022-11-06):
引用 网友A:
不用牛屎放不进去,这读卡器我买过,质量特别差,当U盘用基本两个月换新一次吧,前面触点特别容易磨平 ...

不经常插拔的话应该还好吧,昨天跑了两圈没啥问题,发热是有点大

网友(2023-02-23):
我买了两个。一个是牛屎的估计,但是另一个有主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