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半自动中心冲并说明工作原理

楼主(2020-04-24):
马宝闲溜看着不贵就撸了一个,打个孔什么的冲个眼儿预方便。

外观

头部冲针,力度和硬度还凑合,铝合金薄铁皮还是没问题的。

尾部

中部滚花

三个部分拧在一起的

分离

从尾部说起,尾帽和弹簧。

尾帽内部

中部和撞击锤

撞击锤和弹簧接触面

另一面和撞针接触,注意中间有个孔

中部壳子,这面内部平槽。

另一面是撞针插入的方向,内部是坡槽

头部

拿出撞针和弹簧

这个弹簧比刚才的要细,并且尾部不居中,使内部撞针处于偏心状态。

顶部

只剩下冲针了

拿出来

头部外壳内部也是平槽

实物爆炸图

简单说下原理,冲子顶住物体,手压冲子尾部,两个弹簧将压缩储能。

由于前面说了,撞针弹簧偏心结构(图中已拿去细弹簧便于说明),使压缩开始时顶住撞击锤边缘侧面(并不插入中心),随着行程增加,弹簧进一步压缩。

撞针和中部外壳内部配合完成能量转换动作,前面可知撞针推动撞击锤侧面压缩弹簧前行,撞针头部较细,外壳内孔直径对于撞针头部来说很宽敞不影响撞针前行路径,随着行程前进撞针行进到转折的坡度部位(外壳也有坡度),撞针坡度以后部位直径较粗被外壳坡度和自身坡度强制居中。

此时撞针头部从侧面接触撞击锤被强制推入撞击锤中心孔洞瞬间,行程落差的存在导致压缩弹簧得到伸展,势能迅速转化成动能,推动撞击锤冲击撞针,从而将能量传递给冲针头部完成功能。

此帖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A:
大婶讲解得清晰明了,请同学们认真听课,这是必考内容。。。。。。

网友:
百度有冲针动画

网友B:
优秀的科普文章,可惜今天加不了了

网友C:
原理有点像电批的扭矩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婶讲解得清晰明了,请同学们认真听课,这是必考内容。。。。。。

温总驾到有失远迎~

网友D:
这玩意用来弹汽车玻璃肯定比安全锤稳准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秀的科普文章,可惜今天加不了了

老兄来了热烈欢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有点像电批的扭矩环哈

嘿嘿和打火机压电器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玩意用来弹汽车玻璃肯定比安全锤稳准狠

嘿嘿没敢拿我车窗试~

网友E: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论坛有位仿过,有个帖子

网友F:
跟这样的车载安全锤一样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论坛有位仿过,有个帖子

嗯我也有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跟这样的车载安全锤一样的原理

嗯原理类似~

网友G:
这么细小,抗击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么细小,抗击打吗

不算太细一个手指头粗细吧~

网友H:
啥机拍得这么清楚?美颜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啥机拍得这么清楚?美颜了么?

给铁棍子开美颜估计没有瘦脸效果拍摄方法很重要,低iso 四方向强补光消除阴影 避免抖动 消除反光的角度 手动对焦 尽量近的贴近物体 ,注意这几点啥机效果都差不了~

楼主:
看来你对这个称呼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