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热水壶烧可乐,完球了这下子,怎么解决?

楼主(2020-04-24):
304不锈钢烧水壶看到里面有点污垢,放了点可乐导倒进去烧有事走开了一下,回来看到烧干壶了里面黑黑的一层东西怎么弄干净呀

网友:
放点可乐导倒进去烧,别烧干了
again, again, again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放点可乐导倒进去烧,别烧干了
again, again, again ...

这行吗?????????????

网友B:
可乐怎么去掉不清楚,但是去水垢的话用一个土豆切四半放在壶里烧开泡一晚上水垢就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乐怎么去掉不清楚,但是去水垢的话用一个土豆切四半放在壶里烧开泡一晚上水垢就掉了 ...

用醋不是更快吗?

网友:
可怜的水壶,焦糖化了,变成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醋不是更快吗?

相信我,土豆比醋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信我,土豆比醋好用

怎么弄???

网友:
其实 开始有柠檬酸加点就行,家里没有就水里加点白醋或是其他醋烧开就好,水垢啥很容易擦掉的.

网友:
我的水壶也有水垢,趁还有半壶热水的时候倒半杯醋进去,放一小时左右再倒掉,里面干干净净的了。

网友:
用醋这个方法听说过,用土豆的什么说辞头次听说,有机会试试

网友:
你这个烧干的玩意已经不是水垢了,而是可乐糖分形成的焦炭。
对付水垢用柠檬酸,而对于油腻使用烧碱。
至于焦炭,用哪种好我也说不清了。我之前锅子烧焦用的是柠檬酸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