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索尼摄像机用的VCT-D680RM线控器用在佳能摄像机无效,求解决方案

楼主(2020-04-24):
弄了一个索尼摄像机用的VCT-D680RM线控器,想用在佳能HF S20摄像机上,结果不好用,不知道什么原因,有这么用的吗?
想拆开,把螺丝都拆下来了还是没拆开,求解。。。。

楼主:
哪位有使用经验介绍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期待有朋友前来答疑解惑,或者提供拆解思路。

网友A:
每一种型号都对应专用的机器吧 况且不是一个品牌

网友:
CCU控制器一般不通用,有自己标准各自用各自的。

这个不是镜头控制器或者录像机后背有统一的标准。

网友:
宝马的方向盘能装在奔驰上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种型号都对应专用的机器吧 况且不是一个品牌

回以上3位朋友:这个线控标准是索尼主导的,好几家公司都遵循这个协议,所以说佳能摄像机也有lanc接口,应该是相同的通信协议,但就是不好用,不知道线控器是不是有了问题。
感谢三位朋友的回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