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远东牌吊扇机头FC-30A

楼主(2020-04-24):
厂里扔了几个旧的佛山市南海远东牌吊扇~都是好的,只是启动电容失效而已~~
型号:FC-30A,生产日期:2012年10月25日

先拧下三个螺母

割开防尘透明胶带

吊扇机头翻过来,中间轴承对着地面,用点力撞几下地面。

机头上盖是卡在滚动轴承上的,撞几下会自动脱落

铜的还是铝的?不知道!!

远东牌吊扇机头全家福

网友:
线圈有点烧变色,不过可以把转子改成磁钢,试试当发电机。

网友A:
请问启动电容是多少uf

网友:
看线色是铝线?不知咋焊的线头,这线圈要更换的话也费劲吧~怎么重绕?一圈圈往铁芯上绕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启动电容是多少uf

2~2.7uf都可以~~我这个用的是2.7uf

网友B:
这种大吊扇的电容应该是在调速器里?

网友:
启动电容通常独立外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启动电容是多少uf

一般2.5-3μ左右,我换过的大多3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大吊扇的电容应该是在调速器里?

不是的,一般在电机那三根出线那里,上面有个罩子盖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