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小爱同学音箱拆解 坏了有人会修吗

楼主(2020-04-24):
通电就是红灯一直转圈,进不去系统

有谁知道哪里坏了吗

网友:
重新连接下Wifi

网友:
是不是要刷机呢?我也 不知道

网友:
基本是主板坏了

网友:
30包邮回收
转圈很久之后应该会有提示网络错误的。一般网络问题,最简单就是重连WiFi,WiFi不要设置在13、14信道。

不过如果你说一直转圈不进的话,那应该是固件死了。试一下复位吧。

网友:
这个音箱没最早的那批小爱音质好,最早那批低音特好,声音也大,这批真的差很多。当然如果30元包邮的我也弄来玩下。
你这通电后有什么提示没?

网友:
啥故障都没说。

网友(2020-06-06):
我可以修,需要私信我79元,主板以旧换新,坛友质保5年

网友(2021-03-18):
还能开机,还在转圈,我觉得不是硬件坏了,按照说明书重新联机。我遇到过和新换的wifi不兼容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