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板子有问题软件不识别,哪位给看看?

楼主(2020-04-24):
有一块主控是AS2258的坏128G SSD,用ASM1153E芯片的转接板插上USB口后,指示灯亮,但不识别。开卡工具打开,短接后指示灯亮,提示Error,如下图,应该是没有检测到盘。

SSD如下图

看颗粒,查了百度,软件应该支持开卡,但这里就是不识别,怀疑是硬件有问题。
用万用表依次查了板子上标示的1.1V、3.3V,都正常,只有1.8V处显示0。只是...只是...我可怜的电路知识,只能量量电压、电阻,别的基本小白。
麻烦大神看看,指导一下,板子上1.8V如果没电压,大概率是哪个元件出了问题,怎么测出问题元件?先谢谢了!

网友:
量一量主控供电和那几个LDO,不行估计就是主控问题了

网友:
标签1.8V左边的金点没电压的话,大概率旁边5脚芯片卦,查1.8V电路是否有短路。如果不会修板子就挂咸鱼吧,你不能保证修好,动过的板子根本卖不动。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指点,我试试看,真不行的话就扔一边。

网友(2023-07-24):
我有个坏固态板子和你这个一样,只贴了左边一片,256G的,也是识别不了 显示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