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入手了一把大有5733h冲击批

楼主(2020-04-24):
一直想买一把冲击批,考虑过牧田得伟这些牌子!但考虑到是做工工地用,这些牌子还是太显眼,再一个我想工具这种东西,只要是正规牌子货,其实都能帮你完成你的活的!
本来想买大有5228的,可惜是有刷的,现在买工具,还是优先考虑无刷电机的比较好,因为之前都是用东成的电钻!
5733h这机器现在看来还是可以的,有三个档位,而且开关还可以调速,试了下可以拧三和一螺丝,而且我主要也是用来安装定制衣柜这些的,之前用东成的电钻拧三合一没问题,但上那种3公分的自攻螺丝很容易打滑。试了下5733h拧这螺丝还比较好拧,而且这种冲击批还比较短,有些比较小的空间也可以应付。
机器整体比想象中的小巧,现在就感觉这机器一加5.2的电池就变得好重,以后看看是不是换成2.6的电池轻点。20v平台的大有工具,我想以后也会慢慢购入的!

网友A:
定制衣柜安装20v大了,12v冲击批最好,5228你这种5733更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制衣柜安装20v大了,12v冲击批最好,5228你这种5733更合适。

如果用中高速档的话是不太适合,但低速档还不错,而且它的开关无极变速的,不是一按开关就是最高速,可以兼顾5228,最主要是无刷20v平台的,好升级,唯一缺点就是太重

网友B:
定制衣柜这种7.2v冲击批是最合适的,我把牧田021借给工人用,工人连连感叹太轻太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衣柜这种7.2v冲击批是最合适的,我把牧田021借给工人用,工人连连感叹太轻太好用了 ...

牧田的东西当然好啊!只是价格对我来说还是偏高了,大有的实在些,想过12v的,奈何无刷的选择太少了,5733重了些,但也还可以捎带兼顾其他用途

网友:
工地用牧田款就好了  100多块  丢就丢了

网友:
大容量电池才能发挥出机子的性能和长续航。

买冲击批轻一些,机头也小一点,大有也有20V的冲击批。

大有5733P前段时间也买了一把,个头不小,准备用来踏板车拆传动螺母。

我用得伟DCF887安装家具,偶尔也帮朋友安装定制家具,配5.0AH电池, 扭力大续航长,电池一大块,用的时间长了也习惯了,原先用的博世GDR10.8V冲击批。

网友:
组衣柜5733H 体积大了,力度也超标,容易把螺丝打坏,而且也重,5228就算是有刷的,也耐用,第一把5228还是2015年在京东买的,到现在还在用。

网友C:
有世纪无刷,大有公司出的,要说起子机还是牧田好,152,153,154,155,170,171,选择的真多,171装柜子上合页最好用,用1,2档就够用了,或者155扭矩小,国产牧田款不用考虑,无霍尔感应,低速不稳定,国产牧田款是电动扳手结构,自攻丝打坏了,

网友D:
要知道你用这种搬手拧家具,我是不敢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世纪无刷,大有公司出的,要说起子机还是牧田好,152,153,154,155,170,171,选择的真多,171装柜子 ...

牧田的这些工具好是好,但价格太高了,放工地遭人惦记,好工具多的是,但还是要考虑带自己的实际使用场所,如果是自己的工作室又有此信仰的话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知道你用这种搬手拧家具,我是不敢要

前两天看了工叔关于普通电钻和冲击批拧螺丝的视频,他讲的还是很中肯的,如果说拧坏螺丝,电钻更容易拧坏自攻螺丝.实际使用是,3公分自攻螺丝用5733h的中低档拧是完全没有问题的,1.5公分的也没问题。工具的使用操作是很关键的

网友E:
同行!我也安装衣柜的!之前也买了5733H!拧三合一和30自攻丝还可以!调门板铰链就不行了,低速不好控制,这个振动还大。还太重干活整天不离手的,。我给卖了!换了牧田的171低速够低高速够高,还轻不少,高低档快捷键切换方便。现在两把171一把170。电钻都给省了!钻头有六角柄的,可以可以配个转接夹头,夹别的钻头,打大孔用大有5401配个转接夹头好用。日立的用过,米沃奇2453    2553都用过,还是牧田好用!推荐牧田171。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行!我也安装衣柜的!之前也买了5733H!拧三合一和30自攻丝还可以!调门板铰链就不行了,低速不好控制, ...

兄弟明白人,不过好工具多不胜数,做工的工具就是拿来用的,我们这边很多搞安装的用的还是100来块的电钻,我相对还是好的了,考虑到平台通用性选择了大有,性能算不上拔尖但已经很不错了,门铰链这些微调的工夫我都是用手动螺丝刀调的

网友F:
用5733拧自攻螺丝简直是大材小用没用对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5733拧自攻螺丝简直是大材小用没用对地方

冲击起子就是用来拧螺丝的呀!牧田171不也是拧螺丝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明白人,不过好工具多不胜数,做工的工具就是拿来用的,我们这边很多搞安装的用的还是100来块的电钻 ...

我们这边差不多也这样!百十来块的工具,我也是这样一路过来的。不过话说回来吃饭家伙还是顺手的好些,少累点,效率快一点、多挣点。

网友:
这论坛好多同行吖,我现在都是用威克士130,小巧又轻,但不经用,19年11月买的,现在开关已经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击起子就是用来拧螺丝的呀!牧田171不也是拧螺丝吗

5733是冲击扳手,定位是拧10mm以上螺栓的,的确能拧螺丝,但能不代表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