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电解电容的底部通气孔堵住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2020-04-24):
家庭监控布线,因为需要在室外布两个头,但是只有一根网线,用了一个废弃无线路由主板做交换机,想着做防水防腐处理,就在接线盒里把主板浇了一遍黑色环氧导热灌封胶。固化才发现,主板上的电解电容全部封死,也就是底部的通气孔堵死,会不会很快就爆裂,目前测试两天没有发热或者鼓胀

网友:
有些电源模块也是灌环氧树脂封死的,你想呢,不会咋样的

这样搞就成一次性的了,不好维修

网友:
能用,注意温度。温度过高电容电解液溢出,板子卦得快。。

网友A:
防水这事儿吧,只靠灌胶可以防潮,防淋水什么的还得靠油壶啊酱油壶的,晒几年不糟的那种

网友:
没听说过电容还有通气孔,真通气的话,电解液不是都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水这事儿吧,只靠灌胶可以防潮,防淋水什么的还得靠油壶啊酱油壶的,晒几年不糟的那种 ...

还有木乃伊的

网友:
我也是来看通气孔的,上个图。

网友:
大电解电容底部会有个圆孔,但是应该是不通的,应该也是泄压用的

楼主:
就是老无线路由器上的电解电容,本来想买个3口交换机,想想那么多路由器废弃可惜的,省了30元,听大伙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