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老款VC9802A+ 声音太小求助

楼主(2020-04-24):
今天下午做电工的朋友送了我一个胜利表,说声音太小不好用了就给我玩玩,东西到手后检查了下交直流电压档,电阻档,电容档,交直流电流档,蜂鸣档,所有档位正常使用,但是发现蜂鸣档红色指示灯不亮,声音也好小,用61E测试一下红色指示灯发现灯还是好的,开机测试发现两灯脚无电压,压电陶瓷片只有3V直流电,在这里想请教坛友两个问题,1-压电陶瓷片电压正常吗? 2-红色指示灯不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还请坛友指点迷津

网友:
拆开转盘看看弹片是否接触不好,要不然这类奇怪故障都是要换主芯片了

网友A:
档位在TEST档发光二极管才会亮,二极管档是不亮的

网友:
TEST档测火线时发光二极管就会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档位在TEST档发光二极管才会亮,二极管档是不亮的

谢谢大神,你说的方法是对的,我对胜利表不是很熟悉。

网友:
声音太小  不够HiFi?  换个无源蜂鸣器试试

网友B(2021-11-08):
可否发个拨盘铜片位置图,自用这款表的拨盘乱了,谢谢

网友(2023-03-23):
引用 网友B:
可否发个拨盘铜片位置图,自用这款表的拨盘乱了,谢谢

朋友,你有这个转盘的图片没?能给我一份不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蜂鸣器我直接换成一个电瓶车报警器那个外置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