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原配Type-C的数据线是USB2.0标准的吗?

楼主(2020-04-24):
   刚买了一个移动硬盘盒,装上硬盘后,下载一个测试软件测试读写速度,结果是这样的:
   这个结果好象不应该啊?
   硬盘是新的SATA3.0接口的笔记本硬盘,连线用的是刚买的华为5G手机原配的Type-C线,电脑上的接口是USB3.0的。
   用我USB3.0的U盘测试的结果是:

   华为原配的Type-C线:

   硬盘盒:

    我怀疑硬盘盒有问题,但查看了评论,都是说速度很好,用机械硬盘写入速度可达90M。
    问客服,他说要用USB3.0的线,手机配的线都USB2.0的:

    是这样吗?难道手机配的Type-C线都是USB2.0标准的?

网友:
5A充电线是2。0的,基本上所有手机配的线都是2.0的线,这个和材料成本以及使用方式有关,因为手机配的数据线基本上都是拿来充电用的

楼主:
是图中这种数据线呀,也是USB2.0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图中这种数据线呀,也是USB2.0的吗?

对的,这个线就是2.0的5A充电线

网友A:
一般手机配的typec的usb线就是2.0的。没见过有3.0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手机配的typec的usb线就是2.0的。没见过有3.0的线。

这个数据线的USB口端是蓝色的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数据线的USB口端是蓝色的呀?

这个是紫色的。。。

网友:
自己买个表,回来测一下,带芯片的c口线都能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一般手机配的typec的usb线就是2.0的。没见过有3.0的线。

去看大U口几根线就知道了,3.0的肯定是9个触点,2.0的4个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紫色的。。。

是的,这个是紫色的,原来我还真不知道蓝色与紫色的线有这么大的区别。
也就是紫色的线是Type-C接口的充电线,不是USB3.0标准的Type-C数据线;蓝色的才是真正的USB3.0标准的Type-C数据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大U口几根线就知道了,3.0的肯定是9个触点,2.0的4个触点。

是的,原来我以为只要是Type-C接口的,又是手机原装的数据线,肯定是USB3.0标准的,没想到大不一样。以后要仔细看A口USB的触点是一排还是两排的,一排4个触点,两排的9个触点。

网友:
紫色的USB头子,俺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不清楚,要看接口定义